单片机红外对管寻迹小车设计

楼主(2019-01-06):
#include <red52.h>
sbit hongwai1=P1^0;   //定义红外对管引脚  4个
sbit hongwai2=P1^1;
sbit hongwai3=P1^2;
sbit hongwai4=P1^3;
sbit ENA=P0^0;//电机驱动
sbit M1A=P0^1;
sbit M1B=P0^2;
sbit M2A=P0^3;
sbit M2B=P0^4;
sbit ENB=P0^5;
void tingzhi()         //停止
{
   M1A=0;
   M1B=0;
   M2A=0;
   M2B=0;

}

void qianjin()         //前进
{
   M1A=1;
   M1B=0;
   M2A=1;
   M2B=0;
}

void houtui()    //后退
{
   M1A=0;
   M1B=1;
   M2A=0;
   M2B=1;
}

void zuozhuan()          //左转
{
   M1A=1;
   M1B=0;
   M2A=0;
   M2B=1;
}
void weizuozhuan() //左微转
{
   M1A=1;
   M1B=0;
   M2A=0;
   M2B=0;
}

void youzhuan()           //右转
{
   M1A=0;
   M1B=1;
   M2A=1;
   M2B=0;

}
void weiyouzhuan()        //右微转
{
   M1A=0;
   M1B=0;
   M2A=1;
   M2B=0;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xunji)
{

  tingzhi();       //首先是停止
switch(xunji)     //根据swith里面的值来驱动车
{
  case 1:
  {
    qianjin();
    break;
  }
  case 2:
  {
    houtui();
    break;
  }
  case 3:
  {
    zuozhuan();
        break;
  }
  case 4:
  {
    youzhuan();
        break;
  }
  case 5:
  {
    weiyouzhuan();
        break;
  }
   case 6:
  {
    weizuozhuan();
        break;
  }

  case 7:
  {
    tingzhi();
        break;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delay_nms (30);//延时

  ControlCar(7);//停止
  ControlCar(1);//前进
   delay_nms (10);

  while(1)
  {
          Start:          //行号
    ENA=1;//电机使能
        ENB=1;

   if(hongwai1==0&&hongwai2 == 0 && hongwai3 == 0&&hongwai4==0)   //寻迹模块的情况判定,4个寻迹模块,可以组合为16种情况
   {                                                            //根据需要选择
      ControlCar(7);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0 && hongwai3 == 0&&hongwai4==1)
   {
      ControlCar(6);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0 && hongwai3 == 1&&hongwai4==1)
   {
      ControlCar(6);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0 && hongwai3 == 1&&hongwai4==0)
   {
     ControlCar(6);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1&&hongwai2 == 0 && hongwai3 == 0&&hongwai4==0)
   {
      ControlCar(5);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1&&hongwai2 == 1 && hongwai3 == 0&&hongwai4==0)
   {
      ControlCar(5);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1 && hongwai3 == 0&&hongwai4==0)
   {
      ControlCar(5);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1&&hongwai2 == 1 && hongwai3 == 1&&hongwai4==1)
   {
      ControlCar(7);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0 && hongwai3 == 0&&hongwai4==0)
   {
      ControlCar(7);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0&&hongwai2 == 1 && hongwai3 == 1&&hongwai4==1)
   {
      ControlCar(3);
      delay_nms (3);
          goto NextRun;
   }
   if(hongwai1==1&&hongwai2 == 1 && hongwai3 == 1&&hongwai4==0)
   {
      ControlCar(4);
      delay_nms (3);
          break;
          goto NextRun;
   }

   goto Start;          //相当于返回  start行
   NextRun:
   ControlCar(1);

}
}

网友A(2019-03-13):
四轮的用一个驱动模块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轮的用一个驱动模块行吗

可以的

网友B:
请问是stc12c5a60s2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轮的用一个驱动模块行吗

可以,左侧两个轮子接一个输出口,右侧轮子接一个输出口。

网友D:
请问这个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速度怎么控制

pwm调速,定时器调脉冲宽度

网友E(2019-04-21):
请问能把您做的c51循迹小车的电路图发给我吗??还有配件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把您做的c51循迹小车的电路图发给我吗??还有配件清单

L298N电机驱动模块,红外对管,最小系统,电源,

网友F:
请问楼主可以发工程吗?

网友F:
请问这是用一个l298n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是用一个l298nma

嗯,我使用了一个,两个也可以

网友G: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H(2019-06-16):
我的电机驱动模块用的是L1109S,但我觉得原理都一样,不过我实现不了循迹,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走的是唯心派,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我可以把代码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机驱动模块用的是L1109S,但我觉得原理都一样,不过我实现不了循迹,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走的 ...

嗯呐,可以发过来一起学习。

网友I:
能循黑线走不?

楼主:
可以寻黑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寻黑线

为啥我检测到黑线就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检测到黑线就走不动

你可以调整一下红外对管之间的距离

网友J(2019-08-05):
你好,这样不需要用到晶振吗

网友K(2019-09-19):
请问这个红外模块的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这样不需要用到晶振吗

需要,最小系统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红外模块的电路是怎样的?

红外对管一共有三个接口,一个接vcc一个接gnd还有一个接单片机的IO口,具体的可以上网查一下手册。

网友L(2020-02-24):
有没有PCB、原理图

网友M(2020-08-07):
楼主,请问,在转弯处,在检测到黑线后,电机没来得及反应,小车就冲出黑线了,应该怎么调?

网友N:
楼主,头文件写错了吗?应该是#include<reg51.h>??

楼主(2020-11-13):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在转弯处,在检测到黑线后,电机没来得及反应,小车就冲出黑线了,应该怎么调?

可以用pwm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头文件写错了吗?应该是#include??

我用的是52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四轮的用一个驱动模块行吗

可以的。。。

网友P(2021-05-27):
红外对管怎么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红外对管怎么接上去

看程序定义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