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单片机新手 碰上了这个编译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06):
找到这个两个告警对应的函数START,可能是没有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检查一下程序中是否有调用这个函数的位置。此外,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函数注释掉,重新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警告完全可以不关

网友C:
第一个警告的意思是:

第二个警告的意思是:

上面给的是警告的范例,可以对照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