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制作红外插座问题,有时候不受控制

楼主(2019-01-06):
插座没有接上开关的时候,单独用遥控器控制继电器可以实现开和断。但是插座一旦接上开关时候,再打开单片机时候,单片机和插座的指示灯就不停的自动闪烁,有时候受控制,有时候不受控制,是什么原因呢

代码参考的是
http://www.51hei.com/bbs/dpj-115791-1.html

继电器用的是5V 1路
单片机STC89C52

网友A:
干扰造成,

网友B:
继电器建议用带光藕隔离的

网友C:
估计是就是干扰。你插座上插的是什么电器,换其他类型电器试试,逐步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