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轻触开关控制继电器自锁,长按解锁C语言怎么写

楼主(2019-01-06):
如题。还有就是51写程序的时候一直在检测单片机,和340g没关系是自动断电的。接线也没有毛病,

网友A:
关键是你如何构思

网友B:
建立一个计时器 用一个变量判断按键时间

如果 按键按下
计数器清零
等待按键释放

如果 计数器<阀值 即短按 否则 即长按

然后 分别处理就行了

网友C:
自锁用标志位方法,长按用延时判断方法。

楼主:
能求大神来一段代码么~就是可以自锁控制继电器,长按解除自锁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2S以内算轻触,2S以上算长按,阀值自定义的。

252 Bytes, 下载次数: 26

网友E(2020-04-15):
引用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2S以内算轻触,2S以上算长按,阀值自定义的。

你好 有没有c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2S以内算轻触,2S以上算长按,阀值自定义的。

你好 有没有c文件啊 谢谢了

网友F:
将长短按键的视频好好再看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