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拉绳传感器接到STM32F103的单片机上

楼主(2019-01-06):
我现在要做一个能将拉升绳位移传感器的信号送到STM32单片机上,采用的芯片是F103VET6,再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到GPRS的模块上。传感器用增量型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一般是接PLC,要直接接到STM32的单片机上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传感器用增量型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F103定时器有编码器模式,用定时器3有CH1和CH2。

网友B:
PLC能做的,单片机一定能做到。关键在于你对两者是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