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直流电机调速汇编语言源程序+电路

楼主(2019-01-06):
1在键盘上输入数字,可以在数码管上循环左移显示。
2直流电机控制:在键盘定义功能键,包括正转键,反转键,速度设定键,复位键。可以实现按下速度设定键,然后用数字键输入速度,并在数码管上显示这一数字,然后按下正转或者反转键,直流电机开始按照这一速度正转或者反转,同时在数码管上显示目前运行时输出的电压。按下复位键,电机按照原运转方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回到原位。
(附件分别为两个的汇编程序)

             ;直流电机调速实验

;实验连线
;1) DA0832单元的CS连接端口地址300CS
;2) DA0832单元的AOUT连接直流电机INV

CS0832  EQU 0300H
CS8279C equ 0fff1h
CS8279D equ 0fff0h
DA0V    EQU 000H
DA2V5   EQU 07FH
DA5V    EQU 0fFH
led0 equ 0fff0h
led1 equ 0fff1h
        org 0
mloop:  ; mov dptr,#CS0832
           MOV SP,#40H

;------------------------
;    初态送显示缓冲区
;------------------------
  xmos:   mov r0,#30h
           mov a,#10h
  x35s:   mov @r0,a
        inc r0
        cjne r0,#36h,x35s
        inc a
        mov @r0,a
;-----------------------------
;     扫描待令入口区
;-----------------------------

  xmon:    mov r1,#30h
           call dikey        ;调显示键扫
           cjne a,#10h,next  ;判数字键还是功能键
  next:    cjne a,#20h,next1
           sjmp xmon
  next1:   cjne r1,#10h,krds
  keep:    jNb p1.0,L0
           jNb p1.1,L1
           jNb p1.2,L2
  krds:    jnc krdy           ;转功能键处理
;----------------------------
;    功能键处理入口
;-----------------------------
  krdy:    mov dptr,#CKEY
           anl a,#03h
           clr c
           rl a
           mov r2,a
           inc a
           movc a,@a+dptr
           push acc
           mov a,r2
           movc a,@a+dptr
           push acc
           ret
;-----------------------------
;    速度设置键入口
;------------------------------

  VSET:    mov r1,#30h
           call dikey
           cjne a,#20h,ste1
           sjmp VS
   ste1:   mov @r1,a
           call diled
           ljmp xmon
;----------------------------
;    反转键处理入口
;----------------------------

LEFT:      mov dptr,#CS0832
           mov r1,#30h
           mov a,#DA0V
           cjne @r1,#10h,qia1
           sjmp qia2
    qia1:  mov a,#0fh
           mov b,@r1
           mul ab
    qia2:  movx @dptr,a
           acall disp0
           clr p1.0
           setb p1.1
           setb p1.2
           ljmp mloop
;----------------------------
;    正转键处理入口
;----------------------------

RIGHT:     mov dptr,#CS0832
           mov r1,#30h
           mov a,#DA5V
           cjne @r1,#10h,qia3
           sjmp qia4
  qia3:    mov a,#0fh
           mov b,@r1
           mul ab
           add a,#7fh

  qia4:    movx @dptr,a
           clr p1.1
           setb p1.0
           setb p1.2
           acall disp1
           ljmp mloop
;----------------------------
;    停止键处理入口
;----------------------------

STOP:      mov dptr,#CS0832
           mov a,#DA2V5
           movx @dptr,a
           clr p1.2
           setb p1.1
           setb p1.0
           acall disp1
           ljmp mloop

;-----------------------
;     刷新显示子程序
;-----------------------
diled:     mov r1,#35h        ;从高位开始
           mov 38h,#80h
dilex:     mov dptr,#led1     ;送字位代码
           mov a,38h
           movx @dptr,a
           mov dptr,#ZOE0     ;索字形代码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dptr,#led0     ;送当前字形
           movx @dptr,a
           inc 38h
           dec r1
                  cjne r1,#2fh,dilex ;末满六位转
           Ret
;-----------------------
;    键盘扫描子程序
;-----------------------
dikey:     mov r4,#00h        ;设査键次数
dikrd:     mov dptr,#led1     ;指状态端口
           movx a,@dptr       ;索键盘标志
           anl a,#07h         ;屏敝无效位
           jnz keys           ;有键按下转
           djnz r4,dikrd      ;末完继续査
           mov a,#20h         ;定义无键码
           ret                ;返回
keys:      mov dptr,#led0     ;指键入端口
           movx a,@dptr       ;读当前键码
           mov r2,a           ;存当前键码
           anl a,#03h         ;保留低二位
           xch a,r2           ;取当前键码
           anl a,#38h         ;舍弃无效位
           rr a               ;键码的压缩
           orl a,r2           ;与低二拼接
           mov dptr,#GOJZ     ;指键码表首
           movc a,@a+dptr     ;索取键码值
           ret                ;返回
;------------------------
;    电压显示子程序
;------------------------

  158. disp0:
  159.           xrl a,#0FFh
  160.           clr c
  161.           subb a,#7Fh
  162.           mov r7,a
  163.           mov r2,#85h
  164.           mov r0,#11
  165.           mov dptr,#CS8279C
  166.           mov a,r2
  167.           movx @dptr,a
  168.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169.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170.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171.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172.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173.           mov b,#50
  174.           mov a,r7
  175.           div ab
  176.           mov r0,a
  177.           dec r2
  178.           mov dptr,#CS8279C
  179.           mov a,r2
  180.           movx @dptr,a
  181.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182.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183.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184.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185.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186.           dec r2
  187.           mov r0,#10
  188.           mov dptr,#CS8279C
  189.           mov a,r2
  190.           movx @dptr,a
  191.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192.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193.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194.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195.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196.           dec r2
  197.           mov a,#5
  198.           xch a,b
  199.           div ab
  200.           mov r0,a
  201.           mov dptr,#CS8279C
  202.           mov a,r2
  203.           movx @dptr,a
  204.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05.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206.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07.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08.           dec r2
  209.           mov dptr,#CS8279C
  210.           mov a,r2
  211.           movx @dptr,a
  212.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13.         mov a,b            ;取送显数据
  214.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15.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16.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17.         ret
  218. disp1:  clr c
  219.         subb a,#7Fh
  220.         mov r7,a
  221.         mov r2,#85h
  222.         mov r0,#0
  223.         mov dptr,#CS8279C
  224.         mov a,r2
  225.         movx @dptr,a
  226.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27.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228.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29.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30.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31.         mov b,#50
  232.         mov a,r7
  233.         div ab
  234.         mov r0,a
  235.         dec r2
  236.         mov dptr,#CS8279C
  237.         mov a,r2
  238.         movx @dptr,a
  239.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40.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241.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42.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43.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44.         dec r2
  245.         mov r0,#10
  246.         mov dptr,#CS8279C
  247.         mov a,r2
  248.         movx @dptr,a
  249.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50.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251.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52.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53.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54.         dec r2
  255.         mov a,#5
  256.         xch a,b
  257.         div ab
  258.         mov r0,a
  259.         mov dptr,#CS8279C
  260.         mov a,r2

  261.         movx @dptr,a
  262.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63.         mov a,r0            ;取送显数据
  264.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65.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66.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67.         dec r2
  268.         mov dptr,#CS8279C
  269.         mov a,r2
  270.         movx @dptr,a
  271.         mov dptr,#ledmap    ;指字形表首
  272.         mov a,b            ;取送显数据
  273.         movc a,@a+dptr       ;索字形代码
  274.         mov dptr,#CS8279D   ;指向字形口
  275.         movx @dptr,a        ;送当前字形
  277.         ret

  279. ledmap: db 0ch,9fh,4ah,0bh,99h,29h,28h,8fh  ;01234567
  280.         db 08h,09h,0f7h,0fbh,6ch,1ah,68h,0e8h ;89ABCDEF

;------------------------
;-------功能键定义
CKEY:  dw LEFT,RIGHT,STOP,VS
;------字形代码
ZOE0:   DB 0ch,9fh,4ah,0bh,99h,29h,28h,8fh,08h,09h,88h
;          0   1   2   3   4   5   6   7   8   9   a
        DB 38h,6ch,1ah,68h,0e8h,0ffh,0c0h
;          b   c   d   e   f    关闭  p.
;------按键代码(20h为溢出码)
GOJZ:   db 13h,12h,11h,10h,0dh,0ch,0bh,0ah,0eh,03h   ;0~9
        db 06h,09h,0fh,02h,05h,08h,00h,01h,04h,07h   ;a~13
        db 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

        END

网友A:
有换向功能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和程序现在基本上没人会再用了。

在单片机普及应用之前,由于受技术和成本的影响,多使用8031单片机。由于这种单片机没有片内ROM,所以必须外挂并行ROM(当时没有串行ROM)。这样就必须占用P0和P2口,这样一来往往是IO不够用,所以就有了8279这种专门配套数码管显示+键盘功能的芯片,其功能非常强大。
8031+ROM+8279+373等必须的电路,构成一个叫做“单板机”的系统。

楼主给出的图还仅仅是8279的电路部分,其他的8031、74ls373、ROM等,还包括程序中出现的0832等都在另外的电路图中。
、从楼主给出的电路图可以看出其电路相当的复杂,现在一般很少用了。

网友C:
下载后解压缩时提示:这个文件压缩格式未知或文件已被破坏     没有找到压缩文件

网友C:
压缩文件下载后,解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