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复杂路口的交通灯程序设计和proteus仿真

楼主:
     该交通灯能够实现对复杂路口交通灯的控制,每个方向都包括直行、左转、右转方向以及人行横道红、黄、绿三色指示灯,每个方向均设有两位数数码管显示倒计时的功能。通过中断设置有四个按键,分别行使时间加、时间减、东西方向强制通行、南北方向强制通行的功能。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
/***************************************************
项目:复杂路口交通灯
功能:本程序能够实现对复杂路口交通灯的控制,每个方向
      都包括直行、左转、右转方向以及人行横道红、黄、
   绿三色指示灯,每个方向均设有两位数数码管显示倒
   计时的功能。通过中断设置有四个按键,分别行使时
   间加、时间减、东西方向强制通行、南北方向强制通
   行的功能。
姓名:醉清风
注意:各端口意义详见注释!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控制位**********************/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SNstraight_Green=P1^3;  //南北直行绿灯
sbit    EWstraight_Green=P1^0;  //东西直行绿灯
sbit    SNstraight_Yellow=P1^4; //南北直行黄灯
sbit    EWstraight_Yellow=P1^1; //东西直行黄灯
sbit    SNstraight_Red=P1^5;    //南北直行红灯
sbit    EWstraight_Red=P1^2;    //东西直行红灯
sbit    SNright_Green=P2^7;    //南北右拐绿灯
sbit    EWright_Green=P1^6;    //东西右拐绿灯
sbit    SNright_Red=P3^4;      //南北右拐红灯
sbit    EWright_Red=P2^4;      //东西右拐红灯
sbit    SNleft_Green=P3^5;    //南北左拐绿灯
sbit    EWleft_Green=P2^5;    //东西左拐绿灯
sbit    SNleft_Red=P3^7;      //南北左拐红灯
sbit    EWleft_Red=P2^6;      //东西左拐红灯
sbit    SNturn_Yellow=P3^6;     //南北转向黄灯
sbit    EWturn_Yellow=P1^7;     //东西转向黄灯

sbit    Time_Button=P3^0;       //时间加减按钮判断输入端
sbit    QZ_Button=P3^1;         //强制通行方向判断输入端
bit     Flag_SNstraight_Yellow;  //SN直行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straight_Yellow;  //EW直行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SNturn_Yellow;      //SN转向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turn_Yellow;      //EW转向黄灯标志位
bit     QZ_EW;              //EW强制通行标志
bit     QZ_SN;              //SN强制通行标志
bit     QZ_flag;                 //数码管强制标志
char Time_EW;                //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Time_SN;                //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EW=30,SN=30,EWL=60,SNL=60; //倒计时时长</div><div>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段选码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a)
{
  while(a--);
}
/*******************显示函数,显示倒计时的值**********************/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Time_EW/10;  //EW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Time_EW%10;  //EW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P0=table[l];  //显示EW计时时间的低位
  EW_LED2=1;
  Delay(2);
  EW_LED2=0;
   P0=table[h];  //显示EW计时时间的高位
  EW_LED1=1;
  Delay(2);
  EW_LED1=0;</div><div>  h=Time_SN/10;  //SN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Time_SN%10;  //SN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P0=table[l];  //显示SN计时时间的低位
  SN_LED2=1;
  Delay(2);
  SN_LED2=0;
   P0=table[h];  //显示SN计时时间的高位
  SN_LED1=1;
  Delay(2);
  SN_LED1=0;

}
/*******************显示函数,强制通行的值**********************/
void Display1(void)
{
   P0=table[8];
   if(QZ_flag==1)
  {
    EW_LED2=1;
    EW_LED1=1;
    SN_LED2=1;
    SN_LED1=1;

  }
  else
    {
    EW_LED2=0;
    EW_LED1=0;
    SN_LED2=0;
    SN_LED1=0;
  }

网友A(2020-04-16):
感谢您的例子。冒昧请教您,如果想加入一个,全路口车辆禁行,东西南北向行人通行,假设紧急疏散这种功能,那这样的引脚设置,可能实现?需要修改人行道的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