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s232只能点对点通讯而485就可以点对多通讯

楼主(2019-01-06):
rs232为什么不能像485那样设了从机地址实现一主多从的通讯,不要说由电气特性决定,具体一点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A:
RS232可以一对多通讯,在编码上改动。

网友B:
因为rs232没有地址,但可以单向并联。

男厕所女厕所,都是厕所,你能随便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rs232没有地址,但可以单向并联。

男厕所女厕所,都是厕所,你能随便进吗

232把设备都带上地址不就可以一主多从了?为什么说他只能点对点通讯,能不没说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可以一对多通讯,在编码上改动。

为什么在网上都说232是点对点通讯,是什么决定了它只能点对点通讯,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C:
事实上都可以,485用硬件解决问题。但232可以用软件解决问题。不过速度上慢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都可以,485用硬件解决问题。但232可以用软件解决问题。不过速度上慢了许多。

485是怎么用硬件解决问题的,232怎么是用软件解决问题的,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D:
Rs232的收发是分离的

网友E:
你只好仔细看看什么是RS-232通讯,什么是485通讯,别无它法

网友F:
这和他内部结构不一样有关系,可能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好仔细看看什么是RS-232通讯,什么是485通讯,别无它法

看了,但是还是觉得232也能一对多通讯

网友G:
RS485则采用平衡传输,即差分传输方式;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简单理解232为高低电平通信,即 两个设备同时通信输出信号的话,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为低电平,是否短路?

网友H:
啥意思?我做的好多都是一个主控单片机后面连好几个单片机,用232通讯,咋就不能一主多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RS485则采用平衡传输,即差分传输方式;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简单理解232为高 ...

不让两个从设备同时通讯不就行了?就像485那样一主多从,不让从机主动和主机通讯只有主机主动和从机通讯不让从机主动和主机通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的收发是分离的

收发分离有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但是还是觉得232也能一对多通讯

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
你还是不明白RS232和485的本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让两个从设备同时通讯不就行了?就像485那样一主多从,不让从机主动和主机通讯只有主机主动和从机通讯 ...

理论上让多个从机不同时发是可以的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意思?我做的好多都是一个主控单片机后面连好几个单片机,用232通讯,咋就不能一主多从了

为什么百度上说232只能点对点通讯485可以点对多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
你还是不明白RS232和485的本质。

能否讲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
你还是不明白RS232和485的本质。

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I:
典型的串行通标准是RS232和RS485,它们定义了电压,阻抗等,但不对软件协议给予定义,区别于RS232, RS485的特性包括: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约1219米),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RS-485的"节点数"主要是依"接收器输入阻抗"而定。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串口协议只是定义了传输的电压,阻抗等,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串口编程一样。

网友J(2019-06-18):
这与232接线方法有关。
1号232的RX接2号232的TX,则1号2号可以通信;
1号232的RX接3号232的TX,则1号3号可以通信;
但此时2号和3号的TX接一起了,不能通信。
485的接线方式为A接A、B接B,在同一个总线上,任何一个485都可以发信息,并且被其他收到

网友K:
楼主单片机原理吃透了吗?吃透了,还会说RS232不能多机通讯吗?

网友L:
看图,另类解法;  要详解,请百度查两者具体标准文档,不想复制!

如图

如图

网友M:
232是你给什么它发什么,如你给5,它发5,收也只有5.
485你给的数会加地址,如你给5,它传发1 5,1号从机收到1 5.去掉地址就是5.其它从机同样也收到1 5,只是不是自己的地址全不用为没收到.这样能明白?

网友N:
如果只是单向传输RS232可以1对多,如果双向的话智能1对1通信,不能同时多对多,因为232指定了接收与发送端,接法是死的。

楼主(2019-09-22):
引用 网友M:
232是你给什么它发什么,如你给5,它发5,收也只有5.
485你给的数会加地址,如你给5,它传发1 5,1号从机收到1 5 ...

给232加上地址不就也能一对多通讯了,rs2323不是没有规定接口的机械形式吗?如果规定了我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只是单向传输RS232可以1对多,如果双向的话智能1对1通信,不能同时多对多,因为232指定了接收与发送端 ...

它规定了接口的形式了吗?感觉其实增加点硬件还是可以一对多的通讯。是不是改了就不叫232了

网友O(2022-06-09):
我的理解是点对点通讯是指双方可以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O:
R232如果是TX接多个RX是有可能实现数据传输,但是如果是RX接多个TX的时候就不能正常通讯了(TX输出),点对多指的是一个机子可以和其他机子互相通讯,很明显不符合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都可以,485用硬件解决问题。但232可以用软件解决问题。不过速度上慢了许多。

完全是乱说,对于RS232一个TX可以对应多个RX,但是不可能有多个TX对应一个RX,所以RS232网络只有一个人可以发言,多人可以接收。

多人发送绝不可能实现!!!

RS485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发送可以是搞组态,不影响其他发送端。

结论:RS232不可能用软硬件解决问题。RS485可以用软件让多个发送端分时发送坚决问题。

网友Q:
通讯协议上看本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硬件上的差异,RS485 是差分输入,抗干扰性能强,通信电缆可以长,RS232也就1-2米距离。从这个角度看RS485 是占优势的,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M:
首先232程485说的是硬件接口标准,点对点通信和点对多通信是说的通信协仪。232也能点对多通信,485也
能点对点。我们一般用232走点对点协仪应为232通信距离的问题,485可以实现远距,点对多也就是通信距离
远。光从理论说是可以,实际是点对多干扰多,抗干扰是主要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R:
我觉得232可以实现 一对多通讯。 但是不好实现 多多通讯。但是可以把主机当中转站实现多对多通讯,搞那么复杂,不如直接用485了。

网友S:
232可以一对多通讯,只需要分配不同设备地址,就可以实现

网友P:
引用 网友S:
232可以一对多通讯,只需要分配不同设备地址,就可以实现

不懂就别瞎说,RX可以并联,TX并联就是短路烧片子,怎么分配地址实现1对多?

网友T:
看了下大家的说法,我理解的是 接收端可以并联接在一起。发送端并联的话,同一时间电平不一样的话就是高低电平短路,你算是搞电平还是低电平,另外高低电平短路会烧芯片。

网友U(2022-10-04):
RS232不能实现多机通信,原因是RS232为全双工的通信方式,一般的连接方式都为TTL电平,线路空闲时发送和接收的TTL电平都是高电平,电平转换芯片之后得到的RS232电平总是低。现在假设A为主机,B和C为从机,那么A想给B发送信号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A的TXD线连接在B和C的RXD线上面,此时B和C的RXD线都是正常的处于等待接收(空闲)的状态,但是如果B如果收到信号想给A回复的时候,B的TXD与C的TXD线都同A的RXD线连接在一起的,B此时处于发送数据的状态(B即想控制自己的TXD线高低电平之间变化),然而C此时处于空闲状态(C想保证自己的TXD线为低电平不变),这个时候B和C的TXD线之间就出现了通信冲突。所以RS232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实现组网的功能;
RS485可以实现多机通信,原因是RS485为半双工通信方式,即分时实现收和发。总线空闲的状态下需要保证状态为逻辑1,也就是A-B的电压符合逻辑1的电平值。假设此时1为主机,2和3为从机,数据线的连接方式为1,2,3的A连接在一起,1,2,3的B也连接在一起,不存在RS232连接方式的问题。

网友V:
RS232和RS485最主要的区别是:232是双工通信,收发可以同时进行,485是单工通信,收发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是232不能一对多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232通信的时候,如果一对多,收发的数据就会打架互相干扰,而485的收发是分开的,不会打架。

网友W:
232的芯片引脚结构只能做单对单通讯,是引脚电路决定的

网友X:
本质硬件决定,一个TX输出负电压,那另外一台机就无法改变这个电平,自然就无法多机共存

网友Y:
如是我闻,叠加ModBus协议,利用device ID【0~247】分别设备ID号,都可以实现一对多通讯。

网友Z:
RS232 指定以地为参考的单端连接,但 RS485 指定两条线路上的差分信号,允许多点连接作为通信总线。 RS485 仅支持半双工,这意味着它只允许一个设备在任何给定时间轮询。

网友AA:
串口本来就支持多机通讯那

网友Q:
关键问题是通信距离,其他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