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的定义是什么,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9-01-06):
在单片机的书里好多把波特率的定义说成和比特率一样,波特率不是调制解调模数转换时才用的单位吗?单片机的串口通讯也用到了调制解调吗?有的说波特率的单位是Baud有的说是bit/s,是不是波特率就不应该出现在单片机的串口通讯里,把串口的通讯速率叫比特率更适合些?救前辈们指教

网友A:
波特率9600是什么意思
  波特率是一个电子信号上的术语,用于描述信道的数据传输速度。所谓信道,可以是无线的,也可以是有线的,说白了就是两个东西之间传输数据。

网友B:
波特率=就比特率,就是一秒钟传速的位(bit)

网友C:
波特率的单位时bit/s,是指通讯时传送一位0或1的速率,把串口的通讯速率叫比特率更适合些可以这样认为,由于通讯时一般每次要传的最少为7、8、9位0或1(通讯编码、协议),因此习惯就叫波特率.

网友D:
你的英文太次了。

网友E: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单位是波特/秒

网友F: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网友G:
并行通信中,传输速率是以每秒传送多少字节(B/S)来表示。而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在基波传输的情况下(不加调制,以其固有的频率传送)是用每秒钟传送的位数(bit/s)即波特率来表示。因此,1波特=1位/秒。

网友G:
并行通信中,传输速率是以每秒传送多少字节(B/S)来表示。而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在基波传输的情况下(不加调制,以其固有的频率传送)是用每秒钟传送的位数(bit/s)即波特率来表示。因此,1波特=1位/秒

网友A:
    单片机或计算机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如每秒钟传送240个字符,而每个字符格式包含10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为10位*240个/秒=2400bps。又比如每秒钟传送240个二进制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也是240bps。(但是一般调制速率大于波特率,比如曼彻斯特编码)。波特率,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个设备在一秒钟内发送(或接收)了多少码元的数据。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码元符号(通过不同的调制方式,可以在一个码元符号上负载多个bit位信息),1比特每秒是指每秒传输1比特(bit)。 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以波形每秒的振荡数来衡量。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如果数据进行了压缩,那么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大于调制速率,使得交换使用波特和比特/秒偶尔会产生错误。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也就是每秒调制的符号数),其单位是波特(Baud,symbol/s)。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量称为位传输速率,也就是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简称比特率。比特率表示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用b/s 、bit/s、比特/秒,读作:比特每秒。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也可换算成:比特率=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例如假设数据传送速率为120符号/秒(symbol/s)(也就是波特率为120Baud),又假设每一个符号为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则其传送的比特率为(120symbol/s) * (3bit/symbol)=360bps

网友H:
波特率是指数据传递的速率,指每秒传送2进制数的位数,单位是bit/s。串行通信中4种工作方式对应着3种波特率,工作方式1和3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T1的溢出决定,分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嗯...后面的当我没说。

网友I:
个人理解与你分享一下。
一听到波特率,很容易联想到载波调制,目的是为了在一段电磁波中,通过固定时间点采集波峰位置,通过时间点上的电压值还原载波数据。这里的数据是一个模拟数据。
而在串口通讯中,波特率也是一个固定时间点的采样依据,但是,这个采样结果只有0和1,采集的是数字信号数据。
这样讲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的单位时bit/s,是指通讯时传送一位0或1的速率,把串口的通讯速率叫比特率更适合些可以这样认为,由于 ...

谢谢原创回复,他们都是从网上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理解与你分享一下。
一听到波特率,很容易联想到载波调制,目的是为了在一段电磁波中,通过固定时间点 ...

谢谢没有从网上复制内容来答复,我感觉这就是这个概念问题好像人们就习惯叫波特率,只是一个习惯而已,其实他们描述的虽然都是速率但是一个模拟通讯一个是数字通讯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人们都这么叫,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的单位时bit/s,是指通讯时传送一位0或1的速率,把串口的通讯速率叫比特率更适合些可以这样认为,由于 ...

是不是一个描述收发的频率,一个是调制解调的速度,只是人们都这么叫,只是一个习惯而已

网友J:
讲一下我理解的区别,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

网友K:
单位时间内传输的字符数,一般指1秒。单位是baud(波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位时间内传输的字符数,一般指1秒。单位是baud(波特)

为什么好多地写的单位都是bit/s

网友L:
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是衡量数据传送速率的指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网友M(2019-09-17):
baudrate = 波特率 = 音譯.
其實就是bit/s

网友N(2019-11-29):
我感觉可能针对串口来说,波特率就是等价于比特率的。波特率说的一个码元的传输速度,但可能针对通信中的多相调制:0°,90°,180°,270°代表四相,即一个码元含有2bit。串口来说一个码元,只有0,1,也就是1bit。这些天写的串口程序,按照定时器配置波特率,实际就是隔一段时间发送1b,加上起始停止位也就是10bit。我配置的定时器是9600的速率,也就是每秒发送9600bit,上位机这边设置波特率是9600,正常收发,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波特率的单位和比特率一致了。当然其他通信模式下这个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O:
比特率好理解,就是每秒发送的二进制位的个数
波特率,相当于把比特进行了“压缩”,这个压缩可以理解为一种编码
原来一位一位的发,现在两位两位发,两个位可以表示4种状态

网友P:
建议了解一下码元概念

网友Q:
波特率又叫信号传输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信道的传输的码元数,单位是Baud,然后还有一种是数据传输速率,又叫比特率或者信息传输速率,单位才是位/秒

网友R:
这也是一种解释

网友S:
波特率(BaudRate),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也称调制速率,以波形每秒的振荡数来衡量。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如果数据进行了压缩,那么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大于调制速率,使得交换使用波特和比特/秒偶尔会产生错误。
单位符号:Bd

网友T:
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码元符号的个数,是衡量数据传送速率的指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
单位是bit 比特

网友U:
波特率又叫信号传输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信道的传输的码元数,单位是Baud,然后还有一种是数据传输速率,又叫比特率或者信息传输速率,单位是位/秒

网友V:
单片机或计算机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如每秒钟传送240个字符,而每个字符格式包含10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为10位*240个/秒=2400bps。又比如每秒钟传送240个二进制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也是240bps。(但是一般调制速率大于波特率,比如曼彻斯特编码)。波特率,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个设备在一秒钟内发送(或接收)了多少码元的数据。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码元符号(通过不同的调制方式,可以在一个码元符号上负载多个bit位信息),1比特每秒是指每秒传输1比特(bit)。 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网友V: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  比特率=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例如假设数据传送速率为120符号/秒(symbol/s)(也就是波特率为120Baud),又假设每一个符号为8位(bit),则其传送的比特率为(120symbol/s) * (8bit/symbol)=960bps.

网友V:
比特率在数值上和波特率有这样的关系: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I=S*log2(N)  其中I为传信率,S为波特率,N为每个符号负载的信息量,以比特为单位。  如何区分两者? 显然,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三倍;依次类推。

网友W: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X:
波特率是每秒传送的码元数,比特率是比特数。二进制情况下两者数值一样,四进制就是两倍关系,八进制三倍。

网友Y:
波特率 即 调制速率 ,指的是信号被 调制 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 波特 数,即单位时间内 载波 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 波特率有时候会同 比特率 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码元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码元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因此信息传输速率即比特率在数值上和波特率有这样的关系

网友Z:
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码元符号的个数,是衡量数据传送速率的指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网友AA:
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码元符号的个数,单位是波特(B)

网友AB:
波特率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了解

网友AC:
波特的单位即Baud,波特率的单位是Baud/s。

网友AD(2020-06-05):
https://blog.csdn.net/qq_40147893/article/details/106539081   根据波形你会看的更理解一些

网友AE:
串口通信中单片机与其他单元每秒交换字节数

网友AF:
单位是bit/s,  表示的是每秒传输的比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