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LED台灯拆解

楼主:
一个触摸LED台灯,实惠又耐用,用了好几年了,质量不错。

网友A(2019-01-08):
那两颗硕大的绕线电阻起啥作用

网友B(2019-03-03):
这莫大应该是限流的吧。

网友C(2019-04-08):
大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如果用电池供电就太费电了。

网友D:
用这么大功率的电阻,不浪费电吗?也发热呀?

网友E(2019-10-20):
觉得那2个线绕电阻很没必要啊!!

网友F:
大电阻  高级设计与菜鸟设计的区别  我自己做的led台灯还得上10W水泥电阻做限流呢

网友G(2021-02-20):
那两个大电阻无任何设计意图,目的为分压限流作用。还不如做个恒流源电路降低损耗!

网友H(2021-04-22):
台灯上用2个这么大的限流电阻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I:
灯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J:
这是劣质产品的低成本体现

网友K:
这个电阻是为了稳定底盘增加重量吗 再加两颗大水泥电阻那就更完美了 更稳了

网友L:
划时代产品出来了

网友M(2021-07-21):
两个大电阻要消耗好多能源哦!
家里买了个O开头的品牌触摸LED台灯,闲来没事用功率表测试一下,关机状态下待机功耗为1.5W,搞得我现在关电后都是拔掉插头。
后边有空才开看看是怎样的老残设计,不考虑能源问题!

网友N:
修过这玩意,不过做工要比你这个好太多。

网友O(2021-08-29):
20个LED不到用2个10W的限流,NB的设计

网友P(2021-10-14):
哈哈哈,这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