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PCF8591串口输出程序就只输出 00;有人知道原因吗?

楼主(2019-01-06):
#include<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i=0,j=0,D[4];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HZ 9600
      TL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a)
   {
      ES=0;
      SBUF=D[a];
      while(TI==0);
      TI=0;
      ES=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switch(i)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放大2倍显示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j);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SBUF=D[1];     //区别在这里
            while(TI==0);
            TI=0;
            if(++i>4) i=0;
            if(j<256) j++;
            else j=0;
            delay_ms(1000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i=SBUF;
   }
这样能正确读取PCF8591内容。

#include<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i=0,j=0,n=0,D[4];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HZ 9600
      TL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a)
   {
      ES=0;
      SBUF=D[a];
      while(TI==0);
      TI=0;
      ES=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switch(i)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放大2倍显示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j);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SBUF=D[n];    //区别在这
            while(TI==0);
            TI=0;
            if(++i>4) i=0;
            if(j<256) j++;
            else j=0;
            delay_ms(1000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n=SBUF;
   }

楼主:
区别在主函数,switch语句的下一句SBUF那里,看不清的请反色,从VS code复制过来的,颜色也过来了……

网友A:
n值应从0~3变

楼主:
n是全局变量,默认是0;把那个位置换成常数0能正常发送。换成变量n就不行了即使n==0;

网友B:
引用 楼主:
n是全局变量,默认是0;把那个位置换成常数0能正常发送。换成变量n就不行了即使n==0;

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只有接收到上位机0x00~0x03的有效选择指令,否则不发送数据。
#include<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i=0,j=0,D[4];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HZ 9600
      TL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a)
   {
      ES=0;
      SBUF=D[a];
      while(TI==0);
      TI=0;
      ES=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switch(i)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放大2倍显示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j);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SBUF=D[1];     //区别在这里
            while(TI==0);
            TI=0;
            if(++i>4) i=0;
            if(j<256) j++;
            else j=0;
            delay_ms(1000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i=SBUF;
   }
这样能正确读取PCF8591内容。

#include<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i=0,j=0,n=0,D[4];
uchar flag;                //接收完成标志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HZ 9600
      TL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a)
   {
      ES=0;
      SBUF=D[a];
      while(TI==0);
      TI=0;
      ES=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switch(i)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放大2倍显示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j);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if((flag==1)&&(n<4))//接收完成标志为1与只有接收到0~3有效的指令,否则不发送数据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接收完成标志清0
                        SBUF=D[n];  //区别在这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S=1;                //开串口中断
                }
                if(++i>4) i=0;
                if(j<256) j++;
                else j=0;
                delay_ms(1000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n=SBUF;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只有接收到上位机0x00~0x03的有效选择指令,否则不发送数据。
#include
#includ ...

代码没问题,全局变量n必须在死循环里加一个判断计入次数的语句重赋值n,在主函数里重赋值都不行。全局变量不应该是程序运行就在内存里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码没问题,全局变量n必须在死循环里加一个判断计入次数的语句重赋值n,在主函数里重赋值都不行。全局变 ...

其实你的程序缺少一个解析子函数。通常实用的自定义通讯协议是数据串:由数据头、有效数据、验证码、数据尾等组成。下位机对收到的数据串进行解析验证,提取正确的有效数据来控制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