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单片机数码管显示问题,显示太快的话,软件会乱码

楼主(2019-01-07):
刚刚上手proteus这个软件,在做ad转换实验时,遇到一个问题,数码管显示太快的话,软件会乱码,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一下。
/* adc0804 实验 display*/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S 5  //数码管显示时间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cs=P3^5;        //adc0804 端口
sbit rd=P3^6;
sbit wr=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37;
        wela=0;
        delayms(MS);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2f;
        wela=0;
        delayms(MS);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1f;
        wela=0;
        delayms(MS);
}

void main()
{
        uchar a,A1,A2,A3,adval;
        cs=0;                                           //cs一直为0即可
        while(1)
        {
                wr=1;                                           //wr 先拉高后置低 等待_nop_ ();
                _nop_();
                wr=0;
                _nop_();
                wr=1;
                for(a=10;a>0;a--)
                {                                                   //等待数据
                        display(A1,A2,A3);
                }
                P1=0xff;
                rd=1;
                _nop_();
                rd=0;
                _nop_();
                adval=P1;
                rd=1;
                A1=adval/100;
                A2=adval/100%10;
                A3=adval%10;

        }
}

网友A:
这个显示程序是针对用锁存器解决共用P0传输段码和位码编写的,但有缺陷!仿真时会出乱码,实际电路也不可能有效消除鬼影。楼主改成如下步骤:先消隐、送位码、送段码,这样就可以了。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37;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delayms(MS);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2f;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ms(MS);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1f;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ms(MS);
}

网友B:
怎么是“软件会乱码”?

在刷新之前,先关闭显示,你试一试。

网友C:
只有“人”会乱。看你程序规划的是否合理。

网友D:
更新显示的时间太短无法正常更新显示数据

网友E:
消隐一下“鬼影”应该就好了,位选切换的时候,断码对应的数码管显示全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程序是针对用锁存器解决共用P0传输段码和位码编写的,但有缺陷!仿真时会出乱码,实际电路也不可能 ...

我改了,果然是这个原因,谢谢了

网友F(2022-06-08):
引用 楼主:
我改了,果然是这个原因,谢谢了

怎么改的啊,我也乱码了

网友G:
不会吧,硬件怎么会使软件乱码,你先消抖,再进行段位码的传送,还有你要处理好,数码管给最大的不好就是处理不好,会产生闪烁

网友H:
有两种情况会出现乱码,第一延时太短,加大延时即可,第二是位码和短码的顺序也会影响,第二种情况实物里面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