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制照度传感器?

楼主(2019-01-07):
萌新在网上找不到照度传感器的自制方法,特来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使用光敏管或光电池做传感器,然后经AD转换送单片机显示。

网友B:
光敏电阻呗,现在淘宝上挺多现成模块的,可以买回来看看

网友C:
利用光敏电阻 自己搭建电路  或者可以去淘宝上面买一个成型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