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引起采集数据错误或者采集失败问题

楼主(2019-01-07):
在数据采集的时候,中断来了,引起采集数据错误或者采集失败。已经把采集的优先级设为最高,还是有这个问题,怎么破?

网友A:
你数据不加个过滤处理吗?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叙述清楚。如果你的采集是在中断中处理的,并且该中断优先级最高,那么正常情况是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的。
发送这种情况有几个可能:1:你的采集处理过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2:发生了内部flash的操作有影响中断。

网友C:
是否已经进的中断??已经进了中断,那就是数据采集的问题了,先把问题定位清晰

网友D:
优先级两个都设置为最高,理应是不会被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