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mini开发板做2015年国赛题目双向DCDC程序

楼主(2019-01-07):
电压采集曲线拟合

PID参数调整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_OUTPUT.h"
#include  "led.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HOW.h"
#include  "PI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全局宏定义说明
#define  ERROR  0
#define  TURE   1
#define  Medium_High  3840
#define  HIGHT_LIMIT  4320      //90%
#define  LOW_LIMIT    2640      //55%
#define  Init_Uset    3600      //初始目标值3600
#define  initial_value 60.0
#define  start    2
#define  end      0
#define  target_index   15
/**********************************************************/
//外部函数调用说明: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Query_button(void);                                 //键盘扫描函数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BUF_SIZE];
extern  u32   Adc_Feedback(float *QUEUE, u8 chip);
extern  void  PID_init(PID *pp,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extern  PID   Voltage_PID;
extern  void  TIM2_In_Init(u16 arr,u16 psc);                // 定时器TIM2
extern  void  TIM4_In_Init(u16 arr,u16 psc);                // 定时器TIM2
extern  void  LCD_refresh(void);                            // 显示刷新扫描函数
void    Set_mode(void);                                     // 模式选择
void    Increase_current(void);                             // 加电流
void    Current_reduction(void);                            // 减电流
extern  void EXIT_PB4_Config(void);
/**********************************************************/

/**********************************************************/
//变量定义
u8      Integral_judge;                                               //积分分离式的标志
u16     NUM_Fliter = 450;                                             //滤波次数设置
int     U_Set = 300;                                                 //设定目标值
float   QUEUE[20] = {0,0};
float   ADC_add,filter_Value,filter_Value_End;                        //  采样值,与滤波值
u8      Step_into_target_marks=0;                                     //  步进目标值标志位
float   fsc = initial_value,*Duty = &fsc;
u16     CCR1_Val = 0;
u16     CCR1_Val_init =  2520;
SqQueue Q;                                                              //  ADC采样值序列
int     aim_value ;
u8      Key_symbol1=0,Key_symbol2=0,Key_symbol3=0;                      //  按键标志 key1 key2 key3
extern  float Pv,Kp,Ki,Kd;
u8      real_time_control_lcd=0;
u8      PID_control_sign=end;                                            // PID开启标志位
u8      Refresh_LCD1=0,Refresh_LCD2=0,Refresh_LCD3=0;                    // LCD1,LCD2,LCD3 三块屏幕刷新标志
int     adjust_current[21]={1659,1735,1811,1889,1966,2045,2124,2203,
        2283,2364,2445,2527,2609,2692,2775,2859,2944,3029,3115,3201,3289};//恒流数组
int     Point_target=0;
u16     Ini_value_tim2=10-1,Divid_tim2_val=72-1;                        // 定时器2装载初始值和分频值  10us//PID调整量,PID设定值
/**********************************************************/

int main()
{

       U_Set =  adjust_current[0] ;                            //设定初始目标值U_Set
        PWM_set(Duty);                                           //PWM输出
           system_init();                                           //系统参数初始化
        Get_Adc();                                               //获取adc值
        Set_Up_QUEUE( &Q );                                           //建立一个空队列
      // ADC_add=Update_QUEUE(20,1);                             //取得队列
        ADC_add = Update_QUEUE_1(20,1);                          //取得队列
        filter_Value = filter1(QUEUE,ADC_add,20);                //滤波
        aim_value=Adc_Feedback(QUEUE,1);                         //显示当前的采样值
        PID__init(&Voltage_PID, &Kp, &Ki, &Kd);

        while (1)
           {

          /* while(flag==1&&flag1==1)
             {
                  check();                                       //扫描按键

                  if (rcvF == 1)
                  {
                       rcvF=0;
                       keyHandle(keyVal);
                       PWM_set(Duty);
                       flag=0;
                   }

                }*/
//          aim_value = Adc_Feedback(QUEUE,1);
//          filter_Value_End = AA_Filter(&Q,QUEUE,1);                  //两次滤波,显示 实际值
//          string_display = conversion_of_number_systems(filter_Value_End, string_display) ;
//          Write_add(2,1);
//          displaychar(string_display);

   if( PID_control_sign == start )                           //开PID
    {
          while( U_Set-aim_value>=2 || U_Set-aim_value <= -2)   //PID算法
            {
                                        Pv=PID_Feedback(U_Set, aim_value);
                                        CCR1_Val=CCR1_Val + Pv/0.36;                       //0。36

                                        if( CCR1_Val >= Medium_High )         //80%
                                                CCR1_Val = Medium_High;
                                        else if( CCR1_Val <= LOW_LIMIT )     //40%
                                                         CCR1_Val = LOW_LIMIT;
                                                                        TIM3->CCR2 = CCR1_Val;
                                        aim_value = Adc_Feedback(QUEUE,1);
            }
     }
                                        aim_value=Adc_Feedback(QUEUE,1);                    //显示当前的采样值

        }
          return 0;
       // string_display = conversion_of_number_systems(2, string_display) ;
       // displaychar(string_display);
}

/*名称:system_init()
*输入:无
*输出:无
*说明:各个模块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
{
     NVIC_Configuration();                             // 2位抢占优先级,8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_IO();                                           // 12864初始化
        Lcd_Init();

     EXIT_PB4_Config();                                // 开PB4中断
        Key_IO_Init();                                    // 按键IO初始化
     ADC1_Init();                                      // ADC初始化
     TIM2_In_Init(Ini_value_tim2,Divid_tim2_val);
     TIM4_In_Init(Ini_value_tim2,Divid_tim2_val);
}
/*
* 函数介绍 : 按键扫描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Query_button()
{
   if(Key_symbol1 == 1)                   // 按键0按下
   {
      PID_control_sign=end;               // 关PID
      Step_into_target_marks=1;           // 开启步进目标标志位
      Set_mode();                         // 设定模式
      Key_symbol1 = 0;                    // 清标志位1
      Refresh_LCD1 =0;                   //  屏幕显示关
      LCDclear();                        // LCD清屏
   }

   if(Key_symbol2 == 1)                   // 按键1按下
   {
      Increase_current();                 // 加电流
      Key_symbol2 = 0;                    // 清标志位2
   }

   if(Key_symbol3 == 1)                   // 按键2按下
   {
      Current_reduction();                // 减电流
      Key_symbol3 = 0;                    // 清标志位2
   }
}
/*
* 函数介绍 : Increase_current() 电流加0.05A 以及步进调整电流2A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Increase_current()
{

       if( Step_into_target_marks==1 )                 //开启步进目标值模式
       {
         if(U_Set>HIGHT_LIMIT)
         {
            Step_into_target_marks=0;                  //关闭步进目标值模式
             U_Set = Init_Uset;                        //目标值恢复初始值
             TIM3->CCR2 = U_Set;                       // 更新PWM值
             PID_control_sign=start;                   //开PID
             Point_target=0;
         }
         else
         {
             U_Set = U_Set+target_index;                        //步进目标值
             TIM3->CCR2 = U_Set;                       // 更新PWM值
         }

       }
       else                                         //步进电流模式
       {
          if(Point_target == 21)                      //达到两A停止
           {

         Point_target = 20;

            }
        else
        {

         U_Set = adjust_current[Point_target] ;        //PID目标值调整
         Point_target++;                               //自加0.05A

        }
      }
}
/*
* 函数介绍 : Set_mode() 选择模式充电,放电自动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et_mode()
{

  223. /*
  224. * 函数介绍 : LCD是否需要刷新判断  并响应程序
  225. * 输入参数 :  无
  226. * 输出参数 : 无
  227. * 返回值   : 无
  228. */
  229. void  LCD_refresh()
  230. {

}
/*
* 函数介绍 : Current_reduction() 电流减0.05A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Current_reduction()
{

      if(Step_into_target_marks==1)                    //开启步进目标值模式
      {
            if(U_Set <LOW_LIMIT )
            {
               Step_into_target_marks=0;               // 清步进目标值模式
                U_Set = Init_Uset;                     // 目标值恢复初始值
                TIM3->CCR2 = U_Set;                    // 更新PWM值
                PID_control_sign =start;                   //开PID
                Point_target=0;                        //  准备步进调整电流
            }
            else
            {
               U_Set=U_Set-target_index;
               TIM3->CCR2 = U_Set;                     // 更新PWM值
            }
      }

      else                                              //开启步进电流模式
      {
      if(Point_target == -1)
      {
         Point_target = 0;

      }
      else
      {

         U_Set = adjust_current[Point_target] ;     // PID目标值调整
         Point_target--;                            //  减0.05A

      }
      }

}

双向DC-DC(old

网友A(2022-08-28):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有个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