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4单片机内部晶振PWM输出不稳定,时快时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9-01-07):
大家位好!我用STC15W4K32S4制做了一个直流电机调速器,用的是内部晶振,可是输出的PWM波不稳定,时快时慢的
是什么原因啊?用的是手册中自带的程序,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要根据实际需要编写适合的应用程序,如果生搬硬套手册中的示例程序当然会出问题。STC15W内部时钟虽然精度不高但一般使用环境足够了。

网友B(2020-05-02):
楼主 能不能飞享一下你的经验  我最近也在做直流电机调速  用的15系列的单片机  现在还没有头绪  谢谢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