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没有HX711怎么办?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
急需HX711制作电子秤,仿真中没有HX711可以用什么替代吗

网友A(2019-01-07):
查看原文(执行替换.)>>www点pcalero点com/Blog/simulacion-para-proteus-del-modulo-hx711/原始页面好像是西班牙语。
解压密码

ELECTRONICA_PCM

网友B:
请问一下解压密码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解压密码是什么

解压密码,原始页面上有提到。
ELECTRONICA_PCM

网友C:
可以用ADC0832芯片或者ADC0809芯片代替

网友D(2019-04-02):
楼上说的那个

Simulacion HX711.rar

网友E(2020-04-06):
加密 密码是多少啊大神

网友F:
Proteus中有HX711

网友G:
哪个版本有?还是得上传到库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哪个版本有?还是得上传到库里?

8.6  8.8  8.9

网友H:
可以用ADC0832代替吧

网友I:
什么版本的protues有这个?

网友J:
proteus8.0里面有HX711

网友K:
引用 网友J:
proteus8.0里面有HX711

为什么我的8.0里面没有HX711?是库的问题吗?

网友L(2020-06-05):
这个找不到怎么办 我是8.0版本

网友M(2021-05-08):
老哥,这个与单片机怎么连接啊,请告知!

网友F:
proteus8.9里面的

网友N(2021-12-28):
hx711长得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O(2022-01-27):
我用的8.6里面也没有hx711

网友P(2023-09-24):
这个仿真能不能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