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如何快速入门?

楼主(2019-01-07):
电子专业如何快速入门,觉得单片机对电子专业挺重要的,汇编语言好学吗??

网友A:
硬件上面可以多看看电路方面的书,多焊接焊接电路,软件上面多看看别人写的优秀的代码,然后自己也要多写写代码

网友B:
主要是多写代码,汇编语言不是很难学,但是要坚持

网友C:
C是主流,但汇编和C实际上没有很多的可比性,针对的领域实际上是不同的,自己选择的时候要先想好了
C:功能强大(这4个字就够了)
汇编:主要是低成本单片机和时间精度要求非常高的场合,但缺点是恐怖的:代码量多,很容易出错,出错了很不容易找到问题出在哪里,有时候,C五六行代码的事,汇编得要上百行,8051还好点,你要是碰到两个地址之间不能直接传送数据,只能通过累加器来传送数据,没有除法指令,完整的汇编指令只有30多条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多的人不想用汇编了
我也是用汇编的,我的建议是:汇编一定要学,能看明白别人的代码和自己写一点简单的代码就可以,不要深入,还是以C为主,除非是公司指定要用汇编

网友D:
电子专业如何快速入门?就是说你硬件都还不会?那单片机就要先放一放再说!硬件有一个很好的教程-------
刘志顺一周搞定系列之模电数电全集. 另外要学会一款画PCB板软件。有条件最好上培训技校学一下,这样弯路会少走的多!

后面如果有成还要提升就是整单片机或在某一区域硬件专研了,比如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因为不断的新技术与安规需要还会一直热下去!

网友E:
多看书,多实践,先在书上把基础弄完,然后注重实践,真金不怕火炼

网友F:
可以考虑买周立功单片机开发板,调试一下外围设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