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蜡烛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CAD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9-01-07):
摘要

本次CAD课程设计是关于模拟电子蜡烛的设计,该设计需要先进行原理图的设计与绘制,在库里寻找所需要的元件,因为库里没有CD4013,所以自己进行了绘制。然后是对所有元件进行封装,检查封装是否是带有焊盘的,对于没有封装的元件进行元件封装。再进行PCD板的布局和布线。在规则里对更改线和许可层的位置,线放在底层,许可层放在顶层,然后就是自动布线了。在布线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为何有的元器件不能完全调入,是因为元器件在库中设有定义。如三极管,它的三个管脚在原理图中定义为1,2,3而在制版设计库中定义成2,3,4。因为它们对照不上,自然调不过来。应该是将设计库中的元器件修改成与原理图中定义的一致就可以了。比如为什么连接三极管的导线明明和管脚相连,却说缺少连线,是因为导线连接在管脚之上了,导致布局的时候缺少连线。当可以正确的布局布线后,这个设计可以算是设计成功了。

一、设计目的

模拟电子蜡烛具有“火柴点火,风吹火熄”的仿真性,设计原型来源于现实生活情节:蜡烛的使用,电路改造后可以用于生日晚会,元宵灯会,中秋灯会,西方的圣诞节,万圣节灯,适用男女老少各个社会群体。可用于赠送礼品,促销宣传礼品,广告礼品。电子蜡烛安全环保,绝不发热,避免火焰着火现象的发生。美观大方,适用于各种蜡烛台。可当小夜灯用于照明,也可作其他装饰用。
二、电路的设计

2.1电路原理分析

本电路利用双D触发器4013中的一个D触发器,接成R-S触发器形式。接通电源后,R4,C3组成的微分电路产生一个高电平微分脉冲加到U1的1RD端,强制电路复位,1Q端输出低电平,送到三极管VT4的基极,也为低电平,VT4截止,发光二极管LED1不发光。
当用打火机烧热敏电阻RT1后(烧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容易烧坏热敏电阻),RT1的阻值突然变小,呈现低电阻状态,三极管VT1导通,产生的高电平脉冲送到4013的1SD端,使1Q端翻转变为高电平,送到三极管VT4的基极,也为高电平,VT4导通,发光二极管D1发光,这一过程相当于用火柴点亮蜡烛,此时即使打火机离开热敏电阻RT1后,也不会使电路状态发生改变,发光二极管LED1维持发光。
当用嘴吹驻极体话筒M1时,驻极体话筒M1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C2送到VT2的基极,触发VT2导通。因R3的阻值比较大,故VT2的集电极电位降得很低,PNP型三极管VT3的基极电位也就很低,从而VT3导通,高电平脉冲送到触发器1RD端。触发器复位,1Q端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VT4截止,发光二极管D1熄灭,实现“风吹火熄”的仿真效果。

2.2主要组成部分

1、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本产品采用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常温下的电阻值大概100K。检测时,用万用表欧姆档(一般为R×10K挡)直接测试,实际测试的值80K到100K之间,当用打火机点燃后,电阻值急速下降到10K以下。
2、驻极体话筒
驻极体话筒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电声性能好、价格低的特点,广泛用于盒式录
音机、无线话筒及声控等电路中。属于最常用的电容话筒。由于输入和输出阻抗很高,所以要在这种话筒外壳内设置一个场效应管作为阻抗转换器,为此驻极体电容式话筒在工作时需要直流工作电压。
将模拟式万用表拨至R×100档,两表笔分别接话筒两电极(注意不能错接到话筒的接地极),待万用表显示一定读数后,用嘴对准话筒轻轻吹气(吹气速度慢而均匀),边吹气边观察表针的摆动幅度。吹气瞬间表针摆动幅度越大,话筒灵敏度就越高,送话、录音效果就越好。若摆动幅度不大(微动)或根本不摆动,说明此话筒性能差,不宜应用。
3、双D触发器4013

CD4013是一双D触发器,由两个相同的、相互独立的数据型触发器构成。每个触发器有独立的数据、置位、复位、时钟输入和Q及Q输出,此器件可用作移位寄存器,且通过将Q输出连接到数据输入,可用作计算器和触发器。在时钟上升沿触发时,加在D输入端的逻辑电平传送到Q输出端。置位和复位与时钟无关,而分别由置位或复位线上的高电平完成。

真值表功能:

图二 真值表的功能

2.3绘制电路原理图

  • 先打开Altium Designer Release10软件,首先点击文件里“新的”—“工程”—“PCD工程”可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 右击新建工程的名字—选择“给工程添加新的”—“schematic”,可把新的建立的原理图文件添加到新的工程中。
  • 在原理图文件界面找到软件右侧边栏的“库”选项,点击“库”—在库里寻找所需要的元件,对于没有的元件点击“查找”再更改库路径,再然后进行寻找library里的元器件并添加再库里。库里没有本产品需要的CD4013,所以自己进行绘制并添加到库里。
  • 按照原理图,将所有元件在合理的位置进行绘制连接,并更改名称和值的大小。

绘制好的原理图如下:

图一 原理图

2.4给元件添加封装

检查所有元器件是否都有封装,对于一些没有封装的元件,可选择在左侧工程里右键选给工程添加新的— PCB Library ,创建后修改另存命名—设置—新的空元件,然后可以绘制封装图(要注意焊盘和引脚的符号是否相对应)。
以下是一些元件的封装图:

2.41

图三 CD4013的封装图

2.42

图四 三极管的封装图

三、PCD板的制作

3.1用Altium Designer Release10制作PCD板的流程图

3.2制作PCD的步骤
  • 给工程添加PCD板,点击Files里PCD向导,选择公制的,然后点击下一步,选择custom点击下一步,更改线的宽度,PCD板的宽度,高度,布线与边界的距离,本PCD板选择默认的数据,然后点击下一步,最后完成。
  • 在菜单栏里的“设计”选择“Import Changes From PCD_Project1.PrjPCD”
  • 元件会弹出在PCD板旁边,将元件拖到板内,在进行合理的放置后,点击“规则”更改线的位置,线放在底层,许可层放在顶部,然后点击自动布线,等待布线完成即可。

3.3模拟电子蜡烛的PCB布局图

图五 PCB板

3.4  PCD3D展示图

图六 3D展示图

四、调试与检修

如果制作没有成功,请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检修与调试:
1、观察法:检查每个元件是否安装正确,特别是双D触发器4013,驻极体话筒等是否安装正确,三极管9012、9013的三个引脚1、2、3是否正确等,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性是否正确。
2、电阻法:根据原理图检查线路是否正常连通,可用万用表检测每条线路是否导通。电子初学者,焊接的线路多有虚焊、漏焊、假焊等情况,电路搭建错误,所以首先检查每条线路是否焊接好,也就是电气性能是否保证。
3、电阻法:检测每处GND是否和电源负极接头是否连通;检测每处VCC是否和电源接头是否连通。
4、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1的基极电压,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看看电压是否由高到低变化。如果一直电压没有变化,三极管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5、电压法:测试驻极体话筒的正极的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下降1V左右。如果电压没有变化,驻极体话筒的正负极性接反的可能性较大。
6、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2的基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发生改变,产生负电压。如果一直电压没有变化,三极管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7、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3的基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发生零点几的下降。如果一直电压没有变化,三极管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8、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3的集电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如果没有高电平脉冲,可以检测本电路的电源部分是否接好。
9、电压法:测试4013的6脚电压,当用打火机烧一下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1脚会输出高电平。
10、电压法:等4013的6脚电压下降到低电平时,再测试4013的4脚电压,当嘴吹驻极体话筒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1脚会输出低电平(由高变低)。
经过以上步骤的检查、检测后,基本上可以排除故障,可以实现“火柴点火,风吹火熄”的仿真性。

五、心得体会

为期一周的CAD课程设计已经结束了,我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和提高。我在每天的绘图练习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Altium Designer Release10软件操作的精髓所在。这次课程设计,正是学习中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再进一步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发现新的问题的阶段。以前总认为CAD的操作和作用仅仅局限于书本上所教授的内容,但是这次亲身体验了之后,才发现CAD在实际的操作上有很多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细节问题和小技巧,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比如:在画图后进行PCD板子的制作的时候,总是有从三极管出来的一根线链接不到电阻上,和同学仔细检查讨论后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教老师后,老师很快就指出了错误的所在,原来是连接三极管的一根线连到了三极管的引脚上方导致在制作PCD板子时线连不上,自己在知到错误后如同恍然大悟般。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所有的书本上的知识定要结合实践去检验与练习,这样不仅巩固了自己所学的知识,自己动手的实践能力也会得到提升。自主学习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我也希望自己通过自主学习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网友A(2020-05-21):
楼主你好,能说一下怎么绘制cd401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