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433M无线遥控接收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07):
433遥控器,我用库RCSwitch里面接收例程,收到信号的value值是:

遥控器按键A:Received 5264652 / 24bit Protocol: 1
遥控器按键B:Received 5264688 / 24bit Protocol: 1
以上是串口读取出的数据。

#include <RCSwitch.h>
int led=13;

RCSwitch mySwitch = RCSwitc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OUTPUT);
  mySwitch.enableReceive(0);  // Receiver on inerrupt 0 => that is pin #2
}

void loop() {
  if (mySwitch.available()) {

    int value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if (value == 0) {
      Serial.print("Unknown encoding");
    } else {
      Serial.print("Received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Bitlength() );
      Serial.print("bit ");
      Serial.print("Protocol: ");
      Serial.println( mySwitch.getReceivedProtocol() );
    }
    if(value==5264652){
      digitalWrite(led,HIGH);
          }
    if(value==5264688){
      digitalWrite(led,LOW);
         }

    mySwitch.resetAvailable();
  }
}

以上是例程代码简单修改,就是按键A时,LED亮灯,按键B时,LED灭灯;
实际情况是LED不亮灯也不灭灯,哪位大侠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还是放上接收解码的例程吧:
/*
  Simple example for receiving
*/

#include <RCSwitch.h>

RCSwitch mySwitch = RCSwitc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mySwitch.enableReceive(0);  // Receiver on inerrupt 0 => that is pin #2
}

void loop() {
  if (mySwitch.available()) {

    int value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if (value == 0) {
      Serial.print("Unknown encoding");
    } else {
      Serial.print("Received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Bitlength() );
      Serial.print("bit ");
      Serial.print("Protocol: ");
      Serial.println( mySwitch.getReceivedProtocol() );
    }

    mySwitch.resetAvailable();
  }
}

网友A(2019-07-16):
你好 怎么发送的放float数据 接收到的只能是int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