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酒精检测和防盗报警哪个简单一点 求帮助

楼主(2019-01-07):
有没有大神有完整的代码和详细的过程,给个参考意见,谢谢各路大佬。

网友A:
个人认为酒精检测更简单一些,如果只是课设用,或者毕设用,就是堆积模块的事情,精度和数据显示方式在得到测量数据之后都好弄。
相比之下,防盗报警你需要考虑的非常全面,使用哪些传感器?都处于什么样的优先级,各自状态和出发顺序到什么标准判定为警情,各传感器阈值设定,单独开关、模块化设计。这是监控部分,报警部分还要想,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报警,声光、短信是最常用的方式了。扩展部分,可以增加摄像头在有警情的时候启用以便记录证据...
随便想想就这么多。没有需要还是不要碰这个坑了。

网友B:
继续加油努力吧

网友C:
个人认为都差不多,都是传感器检测信号,然后报警,但是酒精检测有个度数的问题,可能会用到AD转换,就报警装置而言,具体还得看传感器,复杂的传感器检测程序比较复杂,例如光电之类的传感器就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