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D1602显示输出8位可连续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包含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01-07):
/*************
功能:用LCD1602显示输出8位可连续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说明:无论与0相乘还是相除输出结果是随机的,错误的;
      除法输出是带小数点的8位数字显示输出,还没有继续小数点转换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P2^0;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process(void);
void keyscan();

/*按键功能*/
uchar code table1[]=
{
1,2,3,0x2b-0x30,                   // 1,   2,   3,    +
4,5,6,0x2d-0x30,                   // 4,   5,   6,    -
7,8,9,0x2a-0x30,                   // 7,   8,   9,    x
0,0x3d-0x30,0x01-0x30,0x2f-0x30       // 0,   =,   清零, /
};

uchar k=0,flag=0,num,fuhao[6],i,temp1=0,flag1=0;

long a,b,c,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按键处理***********/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松手检测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0||num==1||num==2)
       {

            if(flag==0)
               a=a*10+table1[num]; //如果没有按符号键,符号前的数值为a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如果按了符号键,符号后的数值为b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
        else if(num==3)
        {
             flag++;
             flag1=1;
             temp1++;
           fuhao[temp1-1]=1;

        }

      i=table1[num];    //显示按下的键
      write_dat(0x30+i);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4||num==5||num==6)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7)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2;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8||num==9||num==10)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11)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3;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 0键
                break;
              case 0xd7:num=13;     // '='
                break;
              case 0xb7:num=14;     //清零键
                break;
              case 0x77:num=15;        //除号键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switch(num)
          {
             case 12: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
                 else if(flag==1)
                   b=b*10;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write_dat(0x30);
                   }
                   break;
             case 13:
              {
                  k=1;
                  if(temp1>=2)
                     fuhao[0]=fuhao[temp1-1];
                 if(fuhao[0]==1)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2)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f(a>=b)
                    {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
                    else if(a<b)
                    {
                       c=b-a;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2d);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3)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4)
                 {
                     i=0;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long)(((float)a/b)*1000000);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i++;

                       if(i==6)
                        write_dat(0x2e);
                    }
                    if(a/b<=0)
                     write_dat(0x30);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
              break;

            case 14:
                { write_com(0x01);
                 a=0;b=0;flag=0;temp1=0;flag1=0;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
                 break;

             case 15: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4;
                     write_dat(0x30+table1[num]);
                   }
                   break;
          }
       }
}
/*******led1602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

void process(void)
{

         if(fuhao[temp1-2]==1)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加法运算
         {
           c=a+b;
           b=0;
          }                        //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减法运算
         if(fuhao[temp1-2]==2)
          {
            c=a-b;
            b=0;
         }
          if(fuhao[temp1-2]==3)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乘法运算
          {
            c=a*b;
            b=0;
          }
          if(fuhao[temp1-2]==4)      //如果符号键是/ 执行除法运算
          {
            c=(long)((float)a/b);
            b=0;
           }
}

/*液晶的初始化*/
void init()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