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教程之TPYBoard开发板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9-01-07):
1、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

    开发板上有一个能够检测角度和运动状态的加速度传感器(小封装小模块?)。X ,Y, Z 轴上各有不同的传感器。通过创建一个 pyb.Accel( ) 对象和调用 x( ) 方法可以获取加速度传感器的数值。
    >>> accel = pyb.Accel()
    >>> accel.x()

    上述例子返回-30 到 30 之间的带符号的角度值。注意其测量结果不算精准,着意味着即使保持 tpyboard 的完全静止不动依旧会有测量数据出现。因此,x( ) 方法得到的数据不能当成精确值使用,而应视其为一定精度的范围值。

    倾斜开发板,通过加速度传感器点亮 LED 灯的 代码如下所示:

accel = pyb.Accel()
light = pyb.LED(3)
SENSITIVITY = 3

while True:
    x = accel.x()
    if abs(x) > SENSITIVITY:
        light.on()
    else:
        light.off()

    上述代码中我们创建了 Accel 和 LED 两个对象,然后直接获得加速度传感器在 X 方向上的数值。如果 x 值的大小比定值 SENSITIVITY 大,LED 灯将被点亮,否则将被熄灭。循环中调用了 pyb.delay( ) 函数,否额当 x 的值接近 SENSITIVITY 时LED灯将闪烁得十分频繁。尝试在 tpyboard 开发板上运行该程序,直到左右倾斜开发板使 LED 灯亮或灭。

    练习:改变上述脚本使得倾斜的角度越大蓝色的LED灯更加亮。
    提示: 你需要重新调整数值,其大小在 0 到 255 之间

    2、制作水平仪
    上述例程仅只使用了 x 方向上的角度值,然而我们可以通过 y( ) 函数的值和更多的LED灯将 tpyboard 开发板打造成一个水平仪。

xlights = (pyb.LED(2), pyb.LED(3))
ylights = (pyb.LED(1), pyb.LED(4))

accel = pyb.Accel()
SENSITIVITY = 3

while True:
    x = accel.x()
    if x > SENSITIVITY:
        xlights[0].on()
        xlights[1].off()
    elif x < -SENSITIVITY:
        xlights[1].on()
        xlights[0].off()
    else:
        xlights[0].off()
        xlights[1].off()

    y = accel.y()
    if y > SENSITIVITY:
        ylights[0].on()
        ylights[1].off()
    elif y < -SENSITIVITY:
        ylights[1].on()
        ylights[0].off()
    else:
        ylights[0].off()
        ylights[1].off()

    pyb.delay(100)

    一开始我们创建了 一个包含 x 和 y 方向上的 LED 对象的元组。python 语言中元组是不可更改的对象,即意味着一旦创建后就不能被改变。然后我们像上个例程开始的那样,但当 x 的值为正或为负时分别点亮不同的 LED 灯。y 方向上也是同样的原理。这看起来不算很牛 B 但确实实现了水平仪的功能。在你的 tpyboard 板上运行这个程序,现象为向不同方向倾斜开发板点亮不同的 LED 灯。

网友A:
现在这个挺火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