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自制照度传感器?光照转换成数字量

楼主(2019-01-07):
请教各位大佬怎么制作照度传感器,把照度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A:
你用一个光敏电阻加上运放或者三极管,然后测电压进行A/D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光强传感器吗?用光敏电阻,差分输出,根据AD值进行分类照度等级就可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