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数码管不亮,请教大神 求帮助

楼主:
设计了一个酒精检测系统,仿真时数码管不亮,请教大神

网友A(2019-01-08):
这是运行起来了吗?验证程序代码的时候Proteus硬件可以从简,这些三极管驱动可以拿非门“NOT”代替。数码管注意区分共阴极,共阳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行起来了吗?验证程序代码的时候Proteus硬件可以从简,这些三极管驱动可以拿非门“NOT”代替。数码管 ...

是,在运行,后来改了,可是数码管不能正常工作,程序出错了,大神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行起来了吗?验证程序代码的时候Proteus硬件可以从简,这些三极管驱动可以拿非门“NOT”代替。数码管 ...

数码管不亮的问题解决啦,可是可能程序出问题了,数码管不运行现在....大神能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