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的cs1和cs2左右2半屏幕数组如何处理?bmp图片怎么找的,自己画吗?

楼主:
想问问大家LCD显示的时候bmp图片怎么找的,是自己画的吗?

我有一个字模转换的软件,然后想显示图片的话可以自己找图片吗?128*64像素的bmp图片哪儿有这东西啊?
还有个问题,这个转换之后是一个屏幕的,我的LCD可以分cs1和cs2左右两个屏幕,那么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怎么把这一组数变成左右两个呢?
谢谢大佬

网友A(2019-01-08):
windows自带绘图板,Photoshop,128*64对应半屏是64*64注意取模方式

网友B:
你这个才这么几个像素点,没准真不是取模软件取的

网友C:
只要把不同的文件格式转换成 BMP 格式都能使用,在取模软件中设置为显示屏幕像素就可以了

网友D(2020-01-06):
请问12864上面没有cs1cs2管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