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秒表按键失效的问题求大家分析程序

楼主(2019-01-07):
求助,本萌新想设计一个在普通开始,暂停,清零三个功能键上扩展存储和读取功能的电子秒表,无奈遇到了一点问题,读取第一个数据之后无法读下一个数据,并且清零,开始按键都开始失效,只能重新启动。
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问题出在哪,希望大佬们能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下面是我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数字对应显示码表
char code tab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小数点
char code index[]={0xef,0xdf,0xbf,0x7f};  //每位数字对应数码管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num[4];                   //定义数组用于显示
int sec_fei=0;                                   //飞秒变量
int debate[5];
int datainfor;
int readinfor;

sbit key1=P3^0;                  //开始
sbit key2=P3^1;                  //停止
sbit key3=P3^2;                  //清零
sbit store=P3^3;
sbit read=P3^4;
sbit restart=P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ms,不精确
{
        unsigned 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debateread()
{                           switch(readinfor)
                             {
                             case 1:sec_fei=debate[0];break;
                             case 2:sec_fei=debate[1];break;
                             case 3:sec_fei=debate[2];break;
                             case 4:sec_fei=debate[3];break;
                             case 5:sec_fei=debate[4];break;
                             }
}

void debatestore()
{                 switch(datainfor)
                            {
                             case 1:debate[0]=sec_fei;break;
                             case 2:debate[1]=sec_fei;break;
                             case 3:debate[2]=sec_fei;break;
                             case 4:debate[3]=sec_fei;break;
                             case 5:debate[4]=sec_fei;break;
                            }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readinfor=0;
    sec_fei=0;
    datainfor=0;
        TMOD=0x01;                           //定时器0
        TH0=0xd8;                           //初值高8位
        TL0=0xf0;                  //定时10ms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0;                                //关闭定时器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循环变量,循环4次,扫描4位数码管
        num[0]=sec_fei%10;                        //飞秒取余10,就是除以10之后的余数
        num[1]=sec_fei%100/10;                //飞秒取余100再除以10
        num[2]=sec_fei%1000/100;
        num[3]=sec_fei/1000;
        for(i=0;i<4;i++)                        //循环4次扫描数码管
        {
                P2=index[i];                        //位选
                if(i==2)                                //如果是第二位
                P0=tab1[num[i]];                //显示数字加小数点
                else                                        //不是第二位
                P0=tab[num[i]];                        //正常显示数字
                 delay(1);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00;                                //关闭显示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调用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进入循环
        {
                 display();                 //刷屏显示数码管
                if(restart==0)
                  {
                     init();
                     }
                if(key1==0)          //开始按钮
                  {
                  TR0=1;
                  }                  //打开定时器开始定时
                if(key2==0)         //停止按钮
                  {
                  TR0=0;
                  }           //关闭定时器
            if(key3==0)          //复位按钮,需要停止定时时有效
          {
                     sec_fei=0;
                  }         //秒清零
        if(store==0)
         {
                 delay(1);
                 while(store==0)
                   {
             datainfor ++;
             debatestore();
                     if(datainfor==5)
                          {
                                 datainfor=0;
                              }
                     while(store==0)
                              {
                              display();
                              }
                   }
          }
         if(TR0==0&&read==0)
            {
                    delay(1);
                    while(read==0)
                      {
               readinfor++;
               debateread();
                            if(readinfor==5)
                                 {
                                 readinfor=0;
                                 }
                              while(read==0)
                                        {
                                         display()  ;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d8;          //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0ms
        TL0=0xf0;

        sec_fei++;                          //飞秒加1
        if(sec_fei>=10000)          //加10000次
        sec_fei=0;                          //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