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54工作原理求教,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楼主(2019-01-07):
输入四个二进制可输出16个独立的?输出啥呢。。。跟输入有啥关系呢。。。它咋输出以及输入的啥呢?595的话。有串行输入,串行时钟等。。。。这154就四个地址。。。倆使能和16个输出。。。。咋用哇

网友A:
74HC154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54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154译码器可接受4位高有效二进制地址输入,并提供16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

74HC154的两个输入使能门电路可用于译码器选通,以消除输出端上的通常译码“假信号”,也可用于译码器扩展。该使能门电路包含两个“逻辑与”输入,必须置为低以便使能输出端。

主要功能,任选一个使能输入端作为数据输入,74HC154可充当一个1-16的多路分配器。当其余的使能输入端置低时,地址输出将会跟随应用的状态。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呢!
如果你用过138译码器,那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154译码器了。
138译码器:就是用3个脚的输入,控制8个脚的输出,不论你那三个脚输入的是什么(前提是芯片是使能了的),输出都只有一位是低电平,即138译码器就是控制8位的译码器。
154译码器:就是通过四个脚的输入,去控制16个脚的输出,且不论你那四位输入的是什么,16位输出中只有一位是低电平,即154译码器就是控制16位的译码器。
两者的用法几乎一样。
网上有相关资料,找一找嘛。
从你说的情况看,你没有用过译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呢!
如果你用过138译码器,那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154译码器了。
138译码器:就是用3个脚的输入 ...

我还以为可以控制16个输出口任意9个为高。。7个为低。。。那就可以接8*8点阵了呢。。。原来也没啥用处。。。。谢了。。。

网友C:
74hc154 是一个静态的4-16译码器,也就是说,输入是4个信号,共有16种状态,每一种状态,对应一个管脚的输出为低电平,其他15个脚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表

看真值表。。只是可以控制流水灯之类的?让偶数端口低电平行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可以控制16个输出口任意9个为高。。7个为低。。。那就可以接8*8点阵了呢。。。原来也没啥用处。 ...

点阵显示,也是可以用扫描法的,所以,154也是可以用的。只不过你想用8*8点阵,如果是共阴的,直接用138比较好,也要便宜很多。
不过点阵显示很少看到用译码器的,一般用的都是5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显示,也是可以用扫描法的,所以,154也是可以用的。只不过你想用8*8点阵,如果是共阴的,直接用138 ...

谢谢耐心回答。。。。哪这个译码器主要在那里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回答。。。。哪这个译码器主要在那里用呢

主要是16*16点阵扫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16*16点阵扫描用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