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电子钟设计

楼主:
原理图如下所示: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5;      //定义led灯,每秒闪烁一次,当秒表使用。
sbit led1=P1^4;       //定义led灯,每秒闪烁一次,当秒表使用。
sbit speaker= P1^6;     //定义蜂鸣器
uchar smg_buf[]={0,0,0,0};
uchar code keycode_tab[]={0xee,0xed,0xeb,0xe7,0xde,0xdd,0xdb,0xd7,0xbe,0xbd,0xbb,0xb7,0x7e,0x7d,0x7b,0x77};                               //键盘
uchar code smg_sel[]={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smg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0C6,0x0A1,0x86,0x08E,0xff};    //数码管段选
uchar n=0,keycode;
uchar count=0;
uint hour=0,min=0,second=0;
uint T50ms=20;
uint t_set=0;
bit key_flag=0;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X)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248;j>0;j--);
}
void timechange()                  //时间变量改变
{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0;
     min++;
     if(min>59)
     {
        min=0;
        hour++;
        if(hour>23)
        hour=0;
      }
    }
}
void init_timer1()                       //设置T1工作方式1 定时器 50ms
{
    TMOD=0x10;
    TH1=(65536-46083)/256;
    TL1=(65536-46083)%256;
    TR1=1;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闪
{
smg_buf[0]=hour/10;
smg_buf[1]=hour%10;
smg_buf[2]=min/10;
smg_buf[3]=min%10;

if(count==1)                      //LED闪烁,每秒闪烁一次,当秒表使用。
  {
    P0|=0xfe;
    P2=smg_sel[count];
    P0=smg_code[smg_buf[count]];
    if(T50ms==1)
    led=0,led1=0;
  }
  If (count!=1)
  {
    P0=0xff;
    P2=smg_sel[count];
    P0=smg_code[smg_buf[count]];
if(T50ms==11)
    led=1,led1=1;
  }
    count++;
if(count==4) count=0;
}
void display1()                             //数码管显示不闪
{
smg_buf[0]=hour/10;     //小时十位
smg_buf[1]=hour%10;     //小时各位
smg_buf[2]=min/10;      //分钟十位
smg_buf[3]=min%10;      //分钟各位
    P0|=0xfe;
    P2=smg_sel[count];
    P0=smg_code[smg_buf[count]];
    led=1,led1=1;
    count++;
if(count==4) count=0;
}
void keyscan()                                  //识别键盘
{
  ucharkeycode_L,keycode_H,i;
P3=0xf0;
keycode_H=P3&0xf0;
if(keycode_H!=0xf0)
  {
   delay500us(20);
    if(keycode_H!=0xf0)
    {
      //while(P3!=0xf0);
      keycode_H=P3&0xf0;
    }
  }
P3=0x0f;
keycode_L=P3&0x0f;
if(keycode_L!=0x0f)
  {
   delay500us(20);
    if(keycode_L!=0x0f)
    {                     // while(P3!=0x0f);
       key_flag=1;      //按下标志
      keycode_L=P3&0x0f;
    }
  }
keycode=keycode_H|keycode_L;
P3=0xf0;
while((P3&0XF0)!=0XF0);     //判弹起
for(i=0;i<16;i++)
  {
    if(keycode==keycode_tab)
       n=i;
  }
}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中断计时
{
TH1=(65536-46083)/256;        //46083为50000的修正值
TL1=(65536-46083)%256;
t_set++;
T50ms--;
  if(T50ms==0)
  {        timechange();
    T50ms=20;
  }
}
void modmin()                                       //调整分钟
{
while(t_set<100)
{
    display1();
    keyscan();
    if(key_flag==1)
    {
        key_flag=0;
        t_set=0;
        if(n==14)
        {
            min++;
            if(min>59)
            {
                min=0;
            }
        }
        if(n==15)
        {
            if(min==0)
            {
                min=59;
            }
            else
                min--;
        }
        if(n==0|n==1|n==2|n==3|n==1|n==4|n==5|n==6|n==7|n==8|n==9)
        {
            smg_buf[2]=smg_buf[3];
            smg_buf[3]=n;
            min=smg_buf[2]*10+n;
            if(min>59)
            min=0;
        }
    }

}
}
void modhour()                                       //调整小时
{
while(t_set<100)
{
    display1();
    keyscan();
    if(key_flag==1)
    {
        key_flag=0;
        t_set=0;
        if(n==14)
        {
            hour++;
            if(hour>23)
            {
                hour=0;
            }
        }
        if(n==15)
        {
            if(hour==0)
            {
                hour=23;
            }
            else
                hour--;
        }
        if(n==0|n==1|n==2|n==3|n==1|n==4|n==5|n==6|n==7|n==8|n==9)
        {
            smg_buf[0]=smg_buf[1];
            smg_buf[1]=n;
            hour=smg_buf[0]*10+n;
            if(hour>23)
            {
                hour=0;
            }
        }
    }

}
}

void main()
{
    init_timer1();
    T50ms=20;
    ET1=1;
    EA=1;
    while(1)
    {
      if(min==0&&second<2)
{speaker=0; delay500us(1850);speaker=1;delay500us(1);  }    //整点提示,蜂鸣器响2秒
      if(min==30&&second<0.5)
{speaker=0;delay500us(1850); speaker=1;delay500us(1); }   //半点提示,蜂鸣器响0.5秒
        display();
        keyscan();
        t_set=0;
        if(key_flag==1)
        {
            t_set=0;
            key_flag=0;
            if(n==11)
            {
                modmin();
            }
            if(n==10)
            {
                modhour();
            }
        }
    }
}  压缩包所含文件如下所示;

网友A(2019-12-11):
a到DP好像没有接吧

网友B(2021-06-24):
引用 网友A:
a到DP好像没有接吧

只有这一处错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