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8仿真12864屏幕不正常,左侧显示4排很小的字?

楼主:
程序在实体电路板上可以正常显示出来,但是在仿真时,就只能在屏幕最左边显示4排三位数。如下图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请告知

网友A(2019-01-07):
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把lcd屏的左上角对准仿真的中心标志(就是那个带+字圆圈)试一试~~~

网友C:
就此刻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基本上无解

网友D:
电路板上的LCD12864是有字库不用片选的,Proteus仿真里面是不带字库有片选(有两款不带片选),驱动方式完全不同,你怎么能用你电路板上程式能将Proteus驱动得了呢?你的这个论坛里有程式,你找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上的LCD12864是有字库不用片选的,Proteus仿真里面是不带字库有片选(有两款不带片选),驱动方式完 ...

是的。我就是没有在proteus里面找到带字库的12864。我这个仿真也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的。然后套上7920驱动的程序,我试想着是不是有个一个7920的dll文件可以关联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你有帮助

但是,源代码里面,文字内容格式不变,改其他的汉子,输出就乱码了。

网友A:
这个模块有些问题  它不支持ASCII码  空格  等
    输出乱码  可能是keil编译的bug   需要安装Keil 0xfd bug 补丁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网友F(2020-03-31):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你有帮助

这是什么意思,我按照这个方法试了一下  的确是显式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你有帮助

真的可以了,感谢大佬,proteus神奇操作真多。

网友H(2020-05-13):
引用 网友B:
你把lcd屏的左上角对准仿真的中心标志(就是那个带+字圆圈)试一试~~~

大佬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