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RET引脚接口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我这个LCD12864A元件里是有一个RET引脚,我看到一个例程里面是RST引脚,这个元件里面没有这个引脚,我在没有改代码的情况下把这个引脚接在了代码里面RST应该接的地方,结果显示都是0

网友A(2019-01-08):
RST脚,就是复位的引脚,就是17脚,低电平有效。

网友B:
显示屏也是有电脑芯片的。沙发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