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给这个程序加一下注释啊

楼主(2019-01-07):
这是一个时钟的程序,是别人编的,本人学生党,再练习读程序加自己编写中,但是不是很能读懂,尤其是主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那部分,想把这个程序当做一个典型例子学习,希望有大佬可以给它从主程序开始写个注释(越详细越好),非常感谢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0INT0
ORG 0013H
LJMP INT1INT1
ORG 000BH
LJMP IT0P
ORG 0040H
BEEP  EQU P3.4 ;speaker
/**************主程序*******************/
MAIN: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30H,#14H
     MOV 40H,#00H
     MOV 41H,#00H
     MOV 42H,#00H
     MOV TCON,#05H
     MOV TMOD,#01H
     MOV IE,#87H
     MOV IP,#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LOOP:   LCALL DISPLAYSECOND
        LCALL DISPLAYMINUTE
  LCALL DISPLAYHOUR
SECOND0:JNB P2.0,SECOND£
MINUTE0:JNB P2.1,MINUTE
HOUR0:  JNB P2.2,HOUR
CLEAR0: JNB P2.3,CLEAR
LAST:   LJMP LOOP
/**************秒调整*******************/
SECOND: LCALL DELAY100MS
        JNB P2.0,HAVES
  LCALL DELAY10MS;·À¶¶
  LJMP RETURNS
HAVES:  MOV A,#01H
        ADD A,42H
        DA A
        MOV 42H,A
        CJNE A,#60H,RETURNS
        MOV 42H,#00H
RETURNS:LCALL DISPLAYSECOND
        LJMP MINUTE0
/**************分调整*******************/
MINUTE: LCALL DELAY100MS
        JNB P2.1,HAVEM
  LCALL DELAY10MS
  LJMP RETURNM
HAVEM: MOV A,#01H
        ADD A,41H
        DA A
        MOV 41H,A
        CJNE A,#60H,RETURNM
        MOV 41H,#00H
RETURNM:LCALL DISPLAYMINUTE
        LJMP HOUR0
/**************时调整*******************/
HOUR:   LCALL DELAY100MS
        JNB P2.2,HAVEH
  LCALL DELAY10MS
  LJMP RETURNH
HAVEH: MOV A,#01H
        ADD A,40H
        DA A
        MOV 40H,A
        CJNE A,#24H,RETURNH
        MOV 40H,#00H
RETURNH:LCALL DISPLAYHOUR
        LJMP CLEAR0
/**************清零*******************/
CLEAR:  LCALL DELAY100MS
        JNB P2.3,HAVEC
  LJMP RETURNC
HAVEC: CLR TR0
        MOV 40H,#00H
        MOV 41H,#00H
  MOV 42H,#00H
        CLR BEEP;speaker ring
        LCALL DL1S
        SETB BEEP
RETURNC:LJMP LAST
/**************秒显示*******************/
DISPLAYSECOND:
SECONDGE: SETB P1.0
          MOV A,42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0
SECONDSHI:SETB P1.1
          MOV A,42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1
    RET
/**************·分显示*******************/
DISPLAYMINUTE:
MINUTEGE: SETB P1.2
          MOV A,41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2
MINUTESHI:SETB P1.3
          MOV A,41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3
    RET
/**************时显示*******************/
DISPLAYHOUR:
HOURGE:   SETB P1.4
          MOV A,40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4
HOURSHI:  SETB P1.5
          MOV A,40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5
    RET
/**************启动int0终端服务*******************/
INT0INT0:CLR EA
         LCALL DELAY10MS
      JNB INT0,HAVEKEY1
      SETB EA
      RETI
HAVEKEY1:PUSH PSW
      PUSH Acc
      SETB EA
      SETB TR0
      CLR EA
      POP Acc
      POP PSW
      SETB EA
      RETI
/************暂停int1终端服务*******************/
INT1INT1:CLR EA
         LCALL DELAY10MS
      JNB INT1,HAVEKEY2
      SETB EA
      RETI
HAVEKEY2:PUSH PSW
      PUSH Acc
      SETB EA
      CLR TR0
      CLR EA
      POP Acc
      POP PSW
      SETB EA
      RETI
/*****************定时器0中断服务*****************/
IT0P:PUSH PSW
     PUSH Acc
     CLR TR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30H,RETURN
     MOV 30H,#14H
     MOV A,#01H
     ADD A,42H
     DA A
     MOV 42H,A
     CJNE A,#60H,RETURN
     MOV 42H,#00H
     MOV A,#01H
     ADD A,41H
     DA A
     MOV 41H,A
     CJNE A,#60H,RETURN
     MOV 41H,#00H
     MOV A,#01H
     ADD A,40H
     DA A
     MOV 40H,A
     CJNE A,#24H,RETURN
     MOV 40H,#00H
RETURN:
     SETB TR0
     POP Acc
     POP PSW
     RETI
/*************查表***************/
SEG:MOV DPTR,#TAB
    MOVC A,@A+DPTR
CPL A
MOV P0,A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1mS*****************/
DELAY1MS:MOV R7,#04H
     D1: MOV R6,#7DH
         DJNZ R6,$
         DJNZ R7,D1
         RET
/*************10ms****************/

DELAY10MS:MOV R7,#28H
      D2: MOV R6,#7DH
          DJNZ R6,$
          DJNZ R7,D2
          RET
/*************100mS****************/
DELAY100MS:MOV R7,#02H
      DEL1:MOV R6,#0C8H
      DEL2:MOV R5,#7DH
      DEL3:DJNZ R5,DEL3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蜂鸣器延时************/
DL1S: MOV R4, #10
DL3: LCALL DELAY10MS
     DJNZ R4, DL3
     RET
     END

网友A:
现在基本都用C语言编程了,不用这些汇编语言,楼主如果会C语言的话可以尝试下C语言编程

网友B:
这个没有人能帮你写注释的,不是有多难,而是太简单却很大量,汇编和C不同,它是一条一条指令的执行下去的,光是一条指令是看不出什么的.
如果你要知道某个子程序是有什么用的.那就看着8051指令,一条一条的在后面加上去,当你加一个子程序的注释了,你也就知道这个子程序是有什么用的了
不要觉得你对着这几百行代码,大概看一下你就能知道个大概,那是不可能的了
举一个例子:
DELAY10MS:  MOV R7,#28H  ;把16进制数28H放到R7
      D2:         MOV R6,#7DH  ;把16进制数7DH放到R6
                    DJNZ R6,$        ;R6减去1,不为0就再跳到当前指令(地址)
                     DJNZ R7,D2    ;R7减去1,不为0就再跳到D2(地址)
RET

这个子程序就完成了一个延时的功能:R6不断的减去1,只要不为0就一直减下去,最后一步为0 了就跳到下一条指令,R7不断的减去1,只要不为0,就去D2,再给R6赋值7DH,再去减1,直到R7也减到了0,子程序就返回了,通过不断的执行指令在达到一个延时的效果

网友C:
个人认为汇编的程序每一句注释意义不大,不如画个程序框图。
1)画个框图,搞懂程序结构。
2)搞懂每个程序的实现方法,入口数据,出口数据等等。
比如知道每个词语的意思,还是不能写出好的文章。必须知道文章的结构,目的,选用的手法等等。
初学者先看懂人家的程序意思。分析子程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