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之间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1-07):
图里面的R5,R6,R8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A:
只不过是三极管各极的偏值电阻,电路又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是开关状态,只要保证三极管断开与导通不烧坏就行

网友B:
可以简化为这样,高电平驱动。

网友C:
都是起限流作用。不是偏置电阻。

网友D:
R8是Q3的输入限流电阻,R5是Q3的负载电阻,R6是Q4输入限流电阻。

网友C:
这里是达林顿接法,都是仅仅起限流作用。如果不是防止电流过大都可以不要,原理上不影响功能的实现。

和下图原理上等效。其实下图的R8去掉仅仅是有电流过大的可能,如果接的是P1.0,对有些三极管(放大倍数小的)来说可以不要也照样工作,但是不安全。

网友E:
同意上面的说法。
但因设计目的不同,而会有其它解释。

网友F:
好比高配车与低配车,都能开,但安全和舒适性能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