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X711的小型称重电子秤STM32代码

楼主(2019-01-07):
去年学校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小型电子秤
所用器件: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 ,HX711,压变片,按键,3.2寸显示屏。
IDE:keil

/************************************************************************************
*功能:实现重物的称量,去皮,最大承重5kg
*所用器件: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HX711芯片,压变片,按键,蜂鸣器,野火3.2寸显示屏,干电池供电。
*时间:18.6.5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void Saomiao(void);

unsigned int price_count=0;//计算价格的位数
unsigned int money=0;//价格值
unsigned char price_buffer[3]={0x00,0x00,0x00};//用于存储价格的值。
char  disbuff1[100], disbuff2[100],disbuff3[100],disbuff4[100],disbuff5[100],disbuff6[100],disbuff7[100];//用于存储重量,皮重,单价,总价等数据。
unsigned int z=0 ,z1,z2,z3,zz[3]={0x00,0x00,0x00};//用来存储计算三次重物的值

int main(void)
{

        ILI9341_Init();
        HX711_Init();
        delay_init();
        LED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ILI9341_GramScan(5);
        LCD_SetFont(&Font16x24);//设置字体为8x16大小
        LCD_SetColors(BLUE ,WHITE);//设置字体的颜色为红色,背景的颜色为白色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设置清屏,显示全黑
        Get_Fur();                                //称毛皮重量
        printf("\r\n 毛皮重量的大小为=%d g\r\n:",Weight_Fur);//打印毛皮的重量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et_Fur();                                //重新获取毛皮重量
  printf("\r\n 重新获取的毛皮重量的大小为=%d g\r\n:",Weight_Fur);//重新打印毛皮的重量

//        sprintf(disbuff1,"Fur: %d ",Weight_Fur);//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LCD_ClearLine(LINE(1));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disbuff1);//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Weight:");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Gross:");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4),"Unit:");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6),"Total:");
        LED_ON ;
        BEEP_ON ;
        delay_ms(500);
        LED_OFF;
        BEEP_OFF;
//LCD_SetColors(WHITE ,BLUE );//设置背景前景色
        while(1)
        {
//                zz[z]=Get_Zhongwu();
//                z++;
//                 if(z==2)
//                 {
//                        z=0;
//                         Weight_Zhongwu = (zz[0]+zz[1]+zz[2])/3;
//                 }
//                z1=Get_Zhongwu();
//                //delay_ms(100);
//                z2=Get_Zhongwu();
//                //delay_ms(100);
//                z3=Get_Zhongwu();
//                //delay_ms(100);
//                Weight_Zhongwu=(z1+z2+z3)/3;
                Get_Zhongwu ();
                printf("净重量 = %.1f g\r\n",Weight_Zhongwu); //打印所称量重物的质量(去除毛皮之后)
    sprintf(disbuff1,"Weight: %.1f ",Weight_Zhongwu);//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LCD_ClearLine(LINE(0));        //清除单行文字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disbuff1);//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delay_ms(1000);
    Saomiao();

        }
}

void Saomiao(void)
{
        u8 key_num;
        key_num=Key_Scan(1);
        if(key_num)
        {
        if(key_num==11)
        {

                while(!KEY10)
                Get_Fur();//获得毛皮的重量

          sprintf(disbuff1,"Gross: %.1f ",Weight_Zhongwu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LCD_ClearLine(LINE(2));        //清除单行文字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buff1);//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
                if(key_num==12)//清除数据进行二次测量
        {
                while(!KEY11)
                price_count =0;
                price_buffer[0]=0;
                price_buffer[1]=0;
                price_buffer[2]=0;
                LCD_ClearLine(LINE(2));        //清除单行文字
                LCD_ClearLine(LINE(4));        //清除单行文字
                LCD_ClearLine(LINE(6));        //清除单行文字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Gross:");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4),"Unit:");//清除单价信息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6),"Total:");//清除总价信息
        }
        if(key_num==13)//计算总价
        {
                while(!KEY12)

                printf("\r\n 打印总价:\r\n");
                printf("\r\n 第一位=%d\r\n",price_buffer[0]);
                printf("\r\n 第二位=%d\r\n",price_buffer[1]);
                printf("\r\n 第三位=%d\r\n",price_buffer[2]);
                if(price_buffer[2]==0)
                {
                        if(price_count ==2)
                        {
                money=price_buffer[0]*10+price_buffer[1];//获取输入的价格
                        }
                        if(price_count==3)
                        {
                                money = price_buffer[0]*100;
                        }
                        if(price_count ==1)
                        {
                                money=price_buffer[0];
                        }
                }
                else if(price_buffer[2]==0)
                {
                        money=price_buffer[0]*10+price_buffer[1];//获取输入的价格
                }
                else money=price_buffer[0]*100+price_buffer[1]*10+price_buffer[2];
                printf("\r\n输入总价为:%d\r\n",money);
                printf("\r\n重物=%d\r\n",Weight_Zhongwu);
                money=money*Weight_Zhongwu; //计算出总价
                sprintf(disbuff4,"Total: %d ",money);//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LCD_ClearLine(LINE(6));        //清除单行文字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6),disbuff4);//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
        if(key_num>=1&&key_num<=10)//当输入的是数字时,最多能输入三位的数字
        {
                while(!KEY0||!KEY1||!KEY2||!KEY3||!KEY4||!KEY5||!KEY6||!KEY7||!KEY8||!KEY9)
                printf("\r\n 输入的数字是=%d\r\n ",key_num);
                price_buffer[price_count]=key_num-1;
                price_count++;//                             1.2.3表输入的顺序,前中后表位置

                sprintf(disbuff5," %d ",price_buffer[2]);//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ILI9341_DispString_EN ( 95 ,96,disbuff5);//前3
    sprintf(disbuff6," %d ",price_buffer[1]);//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ILI9341_DispString_EN ( 150 ,96,disbuff6);//中2
                sprintf(disbuff7," %d ",price_buffer[0]);//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ILI9341_DispString_EN ( 205 ,96,disbuff7);//后1

//                sprintf(disbuff3,"Unit: %d ",price_buffer[0]+price_buffer[1]+price_buffer[2]+price_buffer[3]);//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LCD_ClearLine(LINE(4));        //清除单行文字3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4),disbuff3);//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f(price_count==2)
                {
                        ILI9341_DispString_EN ( 150 ,96,disbuff7);//中
                        ILI9341_DispString_EN ( 95 ,96,disbuff5);//前3
                         ILI9341_DispString_EN ( 205 ,96,disbuff6);//后1
//                        sprintf(disbuff3,"Unit: %d ",price_buffer[0]);//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LCD_ClearLine(LINE(3));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buff3);//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
                if(price_count==3)
                {
                        ILI9341_DispString_EN ( 150 ,96,disbuff6);//中2
                        ILI9341_DispString_EN ( 95 ,96,disbuff7);//前3
                        ILI9341_DispString_EN ( 205 ,96,disbuff5);//后1
                        price_count=3;
                }
        }
}
}

网友A(2019-03-14):
这个可以出数据了,谢谢

网友B:
如果我的显示屏是ALIENTEK 4.3寸的LCD呢 我该怎么改这个程序

网友C(2019-09-29):
哥可以发我一份吗,我黑米不够

网友D(2020-01-03):
老哥,我精英版怎么用

网友E(2020-02-19):
请问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F(2021-02-07):
老铁,原理图一起呀!

网友G:
怎么接线呢
  我是小白不要打我i

网友F(2021-03-12):
发个原理图,老铁!

网友H(2021-07-09):
正好有这个芯片,放着吃灰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