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在控制灯定时亮的同时能用手势调亮暗?

楼主(2019-01-07):
怎么在控制灯定时亮的同时能用手势调亮暗,两种功能代码已实现,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整合?

网友A:
说明你还没彻底弄明白原理,建议把原理搞明白了,功能都实现了,整合代码不容易?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人体感应或红外感应传感器,然后你在用直流或者交流调光电路。直流调光用PWM输出相对简单一些;交流调光比较复杂,容易出现频闪和亮度变化跳跃的现象。原理图自己可以去论坛找找,新手不建议直接玩。

网友C:
手势传感器用什么类型和控制方式,这要与定时器中断不发生冲突,可以用交替分时起用控制方式。外观像同时控制。

网友D:
针对单片机裸机应用的话,在main函数中,使用while(1)死循环,调用做好的两个功能函数即可,两个功能函数之间可以通过定义全局标志位来实现状态的同步。

网友E:
“能用手势调亮暗”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手势调亮暗”的原理是什么呢?

通过测距的远近控制pwm

网友E:
说的是“手势”如何让系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