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把Altium Designer的一个原理图转换成protel99se的?

楼主(2019-01-07):
能不能帮忙把A D的一个原理图转换成protel99se的,有偿

网友A:
可先交流+Q:1148679772

网友B:
先用Altium Designer打开要转换的原理图,然后file-save a copy of  选xxx4.0(*.sch)保存,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C:
哇!好久没用了,我记得当时有位同事给我发了一份protel99的原理图,我用AD打开,当时是把原理图另保存高版本,然后直接打开。用99se打开的话,换成低版本的,然后保存就好了。

网友D(2021-05-22):
打开原理图,然后File→save as或者save copy as,再选择保存类型,选择schematic binary 4.0(*.sch)即可

网友E:
传过来。帮你转。正好我在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