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设计,如果我只有64个LED,8个200欧电阻,没有三极管,咋办?

楼主(2019-01-08):
如果我只有64个LED,8个200欧电阻,没有三极管,咋办?

网友A:
可以用芯片,比如74HC573,74HC595等等,或者采用灌电流的方式,找一个放大电流的芯片,应该等带的起来

网友B:
直接端口驱动能力有限,不想三极管 考虑使用ULN2003

网友C:
换一块芯片吧,芯片每个i/o的电流太低

网友D:
用74HC595扩IO,加ULN2803扩电流就好了,这两玩意都便宜,5块钱能买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