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推荐几种较好的 单电源5v运放电路,谢谢

楼主(2019-01-08):
有没有大侠推荐几种较好的 单电源5v运放电路,谢谢

网友A:
LM358是单电源的

网友B:
你要求什么功能的电路?你搜索下<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四版>这本书,TI工程师编著,里面有一章节里专门收集了单电源运放的电路集合,非常实用.
能单电源使用的运放有很多,价钱最便宜的是LM358和LM324.
一般的应用,这两种都能满足要求,当然如果是某些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就需要根据要求阅读数据手册来选型.

网友C:
学会查手吧。
“好”在哪里,你能说得清吗?频率、输入阻抗、摆幅、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