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T18F003PLUS单片机芯片手册,例程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9-01-08):
江苏宏云推出的51单片机,性能特点如下:

特性列表
JMT18F003Plus
JMT18F003Plus  亮点
供电
2.75-5.5V

CPU和运行频率
1T  8051 @24.5 MHz
24.5 MHz
Flash程序空间
8KB

SRAM
1KB+128B

Data Flash
512B

16bit PWM互补输出
PWM1:    3路互补输出+1路独立,   -->7   pin                    PWM2:1路互补输出,-->2 pin
PWM频率为73MHz,在数字电源BUCK-BOOST,无线充电,BLDC电机控制,逆变器等应用领域PWM分辨率高。
16bit 输入捕获
PWM1:    4路捕获,霍尔                                           PWM2 :3路捕获,霍尔
Timer0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Timer1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Timer2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WDT
1

AWU Timer
NA

Beeper
1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38K红外
38K红外调制发送
SPI
8Mbit/s,TX FIFO
TX FIFO
I2C
400Kbit/s

ADC
12通道,10 bit 500 KSPS, 参考电压:外部,VDD,内部2.5V可选
参考电压:外部,VDD,内部2.5V可选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4组可切换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小信号放大和比较;  BLDC、逆变器、无线充电、数字电源等应用的电流,电压采集,过流、过压快速保护
模拟比较器(CMP)
4组可切换模拟比较器(CMP)
模拟比较器输出OC保护
OC保护,控制外部关断,PWM刹车
模拟比较器输出OV保护
OV保护,控制外部关断,PWM 刹车
IO
17 IO

待机功耗
2.5uA
2.5uA
外部晶振
24 MHz
24 MHz
内部高速OSC
73.7MHz@精度1%
73.728MHz
内部低速OSC
32KHz

ESD HBM
>6000V
>6000V
ESD CDM
1000V

工作温度
-40℃ 至 125℃

IDE工具
Keil

仿真
UART, JTAG

下载
UART, JTAG

封装
TSSOP20,SSOP20

最小系统:

附上芯片手册,上位机ISP,头文件,代码例程等:

网友A:
国产单片机要崛起才行

网友B(2019-02-17):
国产单片机要崛起才行l;llll

网友C:
供应商提供的Demo板吗?

网友D(2019-05-06):
国标芯片加油,感谢分享

网友E(2019-06-12):
请问一下demo哪里有售啊?

网友F:
谢谢分享,正想做这个呢?电位器是直接可以调速的吗?

网友F:
很想玩一下这个,这个调速就是用滑阻点位器吗?

网友G(2019-08-26):
我想问一下这个单片机价格如何。

网友H(2019-11-18):
有控制原理的讲解吗?

网友H:
最近想做无刷直流电机想问下你这款MUC可以直接用CH340烧入程序的吗?

网友I(2020-02-21):
支持国产单片机的电机控制方案

网友J(2020-04-17):
为国产芯片打call

网友K(2020-10-24):
厉害,国芯威武!

网友L(2020-12-12):
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M(2021-01-12):
一直玩弦波 还是想学学方波

网友N(2021-03-11):
这个是芯片资料,没有用。

网友O(2021-09-24):
可以应用于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吗

网友P:
下了,有用,支持国产,就是目前缺货

网友Q(2021-11-30):
支持国产,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R(2022-01-09):
国产芯片,需要支持一下

网友S(2022-06-28):
国产芯片,一定要支持

网友T(2024-04-06):
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