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门禁系统设计 AT24C02保存密码

楼主(2019-01-08):
   该设计基于STC单片机设计,电路主要由51单片机最小系统和按键部分、蜂鸣器报警部分、LCD液晶显示部分等组成。该电路设计简单,单层板加上几根跳线即可完成,适合电子初学者DIY制作。
电子密码锁具体功能介绍:
1、该电子密码锁默认密码为1234567890,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将锁打开。
2、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锁打开后才能修改密码。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候需要二次确认,以防止误操作。
3、报警、锁定键盘功能。密码输入错误显示器会出现错误提示,若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3次,蜂鸣器报警并且锁定键盘。
4、AT24C02保存密码,支持复位保存,掉电保存功能。
附件内容包括:
整个电子密码锁原理图和PCB源文件,用AD软件打开;
BOM表;
源代码(有详细的中文注释);

文件内含PCB原理图,元件清单,源程序。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1=P1^0;        //LED指示
sbit bump=P2^2;        //蜂鸣器控制
sbit relay=P2^3;//继电器输出
sbit lcden=P2^7;//LCD1602液晶控制端
sbit lcdrs=P2^6;
sbit sda=P2^0;        //AT24C02数据端口
sbit scl=P2^1;        //时钟端口
/**********显示内容**************************/
uchar code xianshi0[]="input  password:";
uchar code xianshi1[]="please come in!";
uchar code xianshi2[]="*";
uchar code xianshi3[]=" you are thief!";
uchar code xianshi4[]=" new  password:";
uchar code xianshi5[]=" alter succeed!";
uchar code xianshi6[]="  first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7[]="  second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8[]="  third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9[]="  alter fail!!";
uchar table[8];                         //给按键输入留取存储空间
uchar table1[8];                 //给密码修改留取存储空间
uchar mima[8];                         //给从存储中读取密码留取存储空间
uchar num,num1,num2,num3,etimes,fanhui,kai;
bit alterflog,cpflog,suoflog;//定义各种标志位 修改密码键按下标志   密码比较正确标志  上锁标志
void keyscan();                                                  //声明键盘扫描函数
void init();
void keydeal15();
void keydeal16();                                                  //声明初始化函数
/********************延时一毫秒函数**************/
void delay_x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void 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s=0;         P0=com;                 delay_xs(5);
        lcden=1;          delay_xs(5);                 lcden=0;
}
/*********************液晶写命令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写命令
{
        lcdrs=1;         P0=date;        delay_xs(5);
        lcden=1;         delay_xs(5);        lcden=0;
}
/***************24c02读取写入数据初始化****************/
void delay()  //微妙级延时函数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delay();scl=1;delay();sda=1;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位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位数据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写一字节函数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24c02(uchar address)                //读一字节函数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各按键对应处理函数***************/
/*************各按键功能********************
1-2-3-4-5-6-7-8-9-0-确认-重新输入-未定义-上锁-密码修改
-密码修改确认-未定义*************************/
void keydeal1()                                 //按键1
{
        table[num]=1;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1;num1++;        }
}
void keydeal2()                                //按键2
{
        table[num]=2;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2;num1++;        }
}
void keydeal3()                               //按键3
{
        table[num]=3;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3;num1++;        }
}
void keydeal4()                               //按键4
{
        table[num]=4;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4;num1++;        }
}
void keydeal5()                               //按键5
{
        table[num]=5;
        num++;
        if(alterflog==1) {table1[num1]=5;num1++;}
}
void keydeal6()                                        //按键6
{
        table[num]=6;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6;num1++;        }
}
void keydeal7()                                        //按键7
{
        table[num]=7;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7;num1++;        }
}
void keydeal8()                                          //按键8
{
        table[num]=8;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8;num1++;        }
}
void keydeal9()                                           //按键9
{
        table[num]=9;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9; num1++;        }
}
void keydeal10()                                   //按键10
{
        table[num]=0;          num++;
        if(alterflog==1){table1[num1]=0;num1++;        }
}
void compare()                         //比较密码正确与否函数
{
        uchar j;
                for(j=0;j<8;j++)
                {
                        if(table[j]==mima[j]){cpflog=1;l1=0;}
                        else        cpflog=0;
                        l1=1;
                }
}
void keydeal11()                                  //确认键
{
        uchar j;
        if(alterflog==1)
        goto n;                                        //如果密码修改键按下再按此键无效
        if(num==8)                                 //判断是否输入八个数字
        {
                num=0;                                 //将输入数字个数清零
                compare();                         //进行密码比较
                for(j=0;j<8;j++)                 //用FFFFFFFF将输入的数据清空
                {
                        table[j]=0x0f;
                }
        }
        if(cpflog==1)                                 //如果密码正确,标志位为1
        {
                l1=0;                                         //点亮开锁灯
                cpflog=0;                                 //使比较密码标志位归零
                etimes=0;                                 //使记错次数归零
                kai=1;                                         //使打开锁标志位置1
                writecom(0x01);                         //液晶屏清空显示
                writecom(0x80);                         //让液晶显示“please come in!”
                for(j=0;j<15;j++)
                {
                        writedate(xianshi1[j]);                delay_xs(3);
                }
                for(j=0;j<2;j++)                  //蜂鸣器响两声提示开锁成功
                {
                        bump=0;        delay_xs(200);
                        bump=1;        delay_xs(200);
                        bump=0;        delay_xs(200);
                        bump=1;        delay_xs(200);
                }
         /*********等待按下上锁键或者密码修改键**********/
                while((suoflog!=1)&(alterflog!=1))
                {
                        P3=0xf7;
                        if(P3==0xe7)  suoflog=1;  //上锁键按下上锁标志位置1
                        if(P3==0xd7) alterflog=1;  //密码修改键按下标志位置1
                        if(suoflog==1)          //上锁后进行初始化
                        {
                                init();
                        }
                n:        if(alterflog==1) //密码修改键按下显示new passsword
                        {
                                writecom(0x01);                writecom(0x38);
                                for(j=0;j<15;j++){writedate(xianshi4[j]); }
                        }
                }
                suoflog=0;           //上锁标志位清零
        }
        else                        //否则密码错误,执行密码错误指令
        {
                num=0;                //将输入数据个数清零
                num1=0;                //将修改密码输入数字个数清零
                etimes++;        //记录错误次数加1
                bump=0;                              //报警一声
                delay_xs(500);        bump=1;
                for(j=0;j<8;j++)                  //清空修改密码输入数据
                { table1[j]=0x0f;                }
                if(etimes==1)                          //如果输错一次
                {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for(j=0;j<14;j++)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date(xianshi6[j]);        }
                        delay_xs(2000);                   //延时两秒
                        writecom(0xc);
                        writecom(0x80);
                        for(j=0;j<16;j++)           //第一行显示input passsword
                        {
                                writedate(xianshi0[j]);                delay_xs(5);
                        }
                        writecom(0x80+0x40+4);         //第二行显示--------
                        for(j=0;j<8;j++) {writedate('-');                         }
                }
                if(etimes==2)                           //如果输错两次
                {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for(j=0;j<15;j++)           //显示second error
                        {
                                writedate(xianshi7[j]);
                        }
                        delay_xs(2000);                   //延时两秒
                        writecom(0xc);
                        writecom(0x80);
                        for(j=0;j<16;j++)                //第一行显示input passsword
                        {
                                writedate(xianshi0[j]);        delay_xs(5);
                        }
                        writecom(0x80+0x40+4);
                        for(j=0;j<8;j++)                //第二行显示--------
                        {
                                writedate('-');
                        }
                }
                if(etimes==3)                                //如果输错三次
                {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for(j=0;j<15;j++)                //显示you are thief!
                        {
                                writedate(xianshi3[j]);
                        }
                        for(j=0;j<10;j++)                //报警十秒钟
                        {
                                bump=0;                delay_xs(500);
                                bump=1;                delay_xs(500);
                        }
                        init();                                        //初始化
                }
        }
}
void keydeal12()                                        //重新输入键
{
        uint i;
        if(kai==0)                                        //如果所没被打开
        {                                                        //初始化回到输入密码状态
                init();
        }
        else                                //如果锁被打开,则显示new password:
        {
                if(alterflog==1)
                {
                        num=0;         num1=0;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清屏
                        for(i=0;i<15;i++){writedate(xianshi4[i]);        }
                }
        }
}
void keydeal15()                   //确认密码修改键
{
        uchar i;
        alterflog=0;                        //修改标志位归零
        num=0;                                        //数据输入个数清零
        for(i=0;i<8;i++)                //输入数据清空
        {
                table[i]=0x0f;
        }
        if(num1==8)                                //如果输入修改数字够八个进入
        {
                num1=0;                                //将输入修改数字个数清零
                for(i=0;i<8;i++)        //将修改后八个数字写入存储器中
                {
                        write24c02(i+1,table1[i]);         delay_xs(5);
                }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for(i=0;i<15;i++)           //显示alter succeed!!
                {
                        writedate(xianshi5[i]);
                }
                delay_xs(2000);
        }
        else                                          //如果输入数字不够八个进入
        {
                num1=0;                                  //将输入修改数字个数清零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for(i=0;i<14;i++)          //显示alter error!
                {
                        writedate(xianshi9[i]);
                }
        }
        /**************修改后将键入返回程序************/
        if(kai==1)                         //如果锁被打开
        {
                num=0;                         //输入数字个数清零
                delay_xs(2000);           //延时两秒钟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for(i=0;i<15;i++)                //显示please come in!
                {
                        writedate(xianshi1[i]);
                        delay_xs(3);
                }                                                //继续等待上锁或修改密码
                while((suoflog!=1)&(alterflog!=1))
                {
                        P3=0xf7;
                        if(P3==0xe7)        suoflog=1;
                        if(P3==0xd7)        alterflog=1;
                        if(suoflog==1)        {         init();                }
                        if(alterflog==1)
                        {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清屏
                                for(i=0;i<15;i++){ writedate(xianshi4[i]);        }
                        }
                 }
        }
        else                 //如果所没被打开,显示alter error两秒后
        {                                 //进行初始化
                delay_xs(2000);         init();
        }
}
void keydeal16()           //键16未定义
{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第一行扫描********************/
        P3=0xfe;
        temp=P3&0xf0;
        if(temp!=0xf0)
        {
                delay_xs(1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deal1();        break;
                        case 0xde:        keydeal2();        break;
                        case 0xbe:        keydeal3();        break;
                        case 0x7e:         keydeal4();        break;

                }
                while((P3&0xf0)!=0xf0);        //松手检测

        }
/******************第二行扫描**********************/
        P3=0xfd;
        temp=P3&0xf0;
        if(temp!=0xf0)
        {
                delay_xs(1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deal5();                break;
                        case 0xdd:         keydeal6();                break;
                        case 0xbd:        keydeal7();                break;
                        case 0x7d:        keydeal8();                break;

                }
                while((P3&0xf0)!=0xf0);           //松手检测

        }
/*****************第三行扫描*********************/
        P3=0xfb;
        temp=P3&0xf0;
        if(temp!=0xf0)
        {
                delay_xs(1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deal9();                break;
                        case 0xdb:        keydeal10();        break;
                        case 0xbb:        keydeal11();        break;
                        case 0x7b:        keydeal12();         break;

                }
                while((P3&0xf0)!=0xf0);

        }
/********************第四行扫描********************/
        P3=0xf7;
        temp=P3&0xf0;
        if(temp!=0xf0)
        {
                delay_xs(1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        keydeal13();
                                        break;
                        case 0xd7:                //        keydeal14();
                                        break;
                        case 0xb7:         keydeal15(); break;
                        case 0x77:        keydeal16(); break;
                }
                while((P3&0xf0)!=0xf0);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int c;
        writecom(0x80+0x40+4);
        if(alterflog==0)        //如果不处于修改密码状态,显示num个*
        {
                for(c=0;c<num;c++){        writedate('*');        delay_xs(5);        }
        }
        else                  //如果处于密码修改显示num1个*
        {
                for(c=0;c<num1;c++){ writedate('*'); delay_xs(5);}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uint i,a,b;
        num=0;                  //输入数据个数清零
        num1=0;
        kai=0;                   //开锁标志位清零
        l1=1;                   //关闭开锁灯
        alterflog=0;   //修改密码标志位清零
        sda=1;                   //24c02进行释放总线
        delay();        scl=1;         delay();
        writecom(0x38);           //液晶初始化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for(i=0;i<8;i++)        //读取存储器中密码,并存放于mima[]中
        {
                mima[i]=read24c02(i+1);
        }
        writecom(0x01);                //清屏
        writecom(0x80);
        for(a=0;a<16;a++)                //显示input password:
        {
                writedate(xianshi0[a]);                delay_xs(5);
        }
        writecom(0x80+0x40+4);        //第二行显示--------
        for(b=0;b<8;b++){        writedate('-');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不停地对键盘和显示进行扫描
        {
                keyscan(); //键盘扫描和密码输入处理
                display(); //LCD显示
        }
}

附件里面只有代码下载,其他还没完成,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本帖存在大量重复

网友B(2019-12-01):
引用 网友A:
本帖存在大量重复

值得学习。收藏了。非常好

网友C(2020-04-02):
显示屏是用的LCD1206型号的吗

网友D(2021-04-11):
资源挺不错的

网友E:
header 是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