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if语法,程序的写法问题

楼主(2019-01-08):
if(标志位),if(!标志位),if(变量)(不知道有没这种写法),if(!变量)

请问以上分别是什么意思?求解答!感谢!

网友A:
if(x) x表示该值为是否真 ,标志位和变量均可以,看程序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B:
你就记住那里面是判断条件就可以了,那里面都是在判断值等不等于另一个值

网友C:
if  (条件表达式)
当条件表达式的结果为真时,就执行语句,不然就跳过
if  (!条件表达式)
!是取反的意思  也就是里面的条件表达式为真时不执行,为假时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x) x表示该值为是否真 ,标志位和变量均可以,看程序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怎样算真,怎样算假?
if(x)x好像没什么可以比较的条件呀!
若为标志位,真可以理解为x==1吗?

网友D:
if语句就是判断后面()中的语句是否成立,成立即为真会执行下面的{}中的语句,否则会跳过该语句。()中的语句是否成立可以有多种,可以是判断语句也可以是某个值(变量或常量),如果是判断语句成立则为真,或值大于0即为真;如果判断语句为假或值=0则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条件表达式)
当条件表达式的结果为真时,就执行语句,不然就跳过
if  (!条件表达式)

0代表假,非0代表真吗?是的话 我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0代表假,非0代表真吗?是的话 我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是的,0代表假,非0为真。建议C语言基础再巩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0代表假,非0为真。建议C语言基础再巩固下

好的 谢谢!

网友F:
if是一扇大门,你进了门在里面做什么跟他没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