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2可以用STC15的什么芯片代替

楼主(2019-01-08):
同标题

网友A:
STC15F2K60S2用转接板的那个,就是晶振频率啥的不太一样

网友B:
AT89C52引脚数40,工作电压5V,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和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
STC15W408S也有40引脚的封装,且工作电压2.5-5.5V,同样为8K Flash;但二者不可直接替代,因为端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C:
可用STC89C52替换。所有技术指标、引脚完全相同。

网友D:
STC15与AT89C52引脚位置不同,也包括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但同为8051内核,是否可以代替?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不过你要仔细阅读一下操作手册。忘了说前提是你要熟悉89C52

网友E:
AT89C52与STC15同为8051内核,后者较前者功能强,但引脚定义有区别,能代替但不能直接代用,要对程序作一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