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a741电路仿真没有波形而且电压为负?

楼主(2019-01-08):
这是按照网上搜的图连的电路,完全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波形,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A:
你的C2容量100F,容量太大了,变小一点就正常啦。

网友B:
文氏桥么?任何振荡电路都有启振条件的,你看下原件的值有没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