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8036电陶炉设计,调功的时候可控硅异响类似于电流声

楼主(2019-01-08):
本人设计了一款电陶炉,用的是PN8036电源芯片 共地,中微626 SOP-20芯片  黄山139-800,在可控硅输出的时候全功率没有异响,但是调功的时候可控硅会发出异响类似于电流声怎么解决啊,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是否是PWM导致的啸叫

网友B:
这货功率在变化瞬间有轻微异响而非持续性的那都不是事,不然可能就是线路或这货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C:
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

网友D:
这是控制稳定度不够的原因,理论上需要增加积分量。
实际层面如执行,需要硬件图和软件的控制方案。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E(2019-09-22):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PWM导致的啸叫

你好,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