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禁止布线层不能选取,想画个电气边框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AD中为什么我想在禁止布线层画个电气边框时,禁止布线层直接不可选取了

网友A(2019-01-08):
你这个同我这个一样吗?

网友B:
选择机械一层,再转换

网友C:
这是哪个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和我的6.9差的这么多?

网友D:
选择keepout 层,画外框即可。同时如果你的ad是17版本一下的都可以,如果是17版本以上的,选中keepout层后,按快捷键,p -k- t,就可以画了。

网友E(2020-03-06):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和我的6.9差的这么多?

这个不是AD ,是德国的一个软件,只能画PCB,不能画原理图,比AD系列要简单的多,上手容易,AD系列上手难,越用越好用。

网友F:
禁止布线层改过了,在下面选择禁止布线层以后,要在上面命令行,应该是划线里面还有一个禁止布线层划线,要在那里面选择才行

网友G:
边框用机械1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