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STC15f204单片机+DS1302制作电子钟的问题

楼主:
        本人也是初学单片机,不懂的地方请大师们指正。
        前段时间买了一套时钟套件,组装后使用基本正常,就是时间偏慢。分析原因有:
1、DS1302晶振频率误差偏差(更换晶振调试);
2、DS1302晶振外部电容误差偏差(更换较小的电容调试);
3、电路设计影响,主要体现在闹钟设置、光控开关设置时的影响。因为电路设计为2键设置,设置闹钟和光控开关在按键1按第三次后开始,而前两次为时间设置。在按前两次时如果时间秒数刚好在59秒附近,这时分钟数可能因我们设置时的影响不能进位,导致时间会慢一分(这是个概率问题)。(在设计电路时多设计一键作为时间设置专用键,可避免这个问题)。
        请大师们指正。

网友A(2019-01-08):
ds1302精度不如DS3231

网友B:
我手里有几个个类似的时钟,单片机是STC15F204EA,或者STC15W408AS,DS1302时钟芯片,一个月大概慢1~2分钟,算起来每天误差大概3~4秒,无大碍,如果觉得每次调时间麻烦,自己重写一遍程序,软件补偿一下就好了。
附上其中一个版本的原理图。

网友C:
自己做试验用又不批量生产,程序里面调整可以调的很准很准。例如每天如果慢25秒,就每天调整一次(例如在零点时将秒数+25写入ds1302)。只是要试运行的时间长一些,再作调整。

网友D:
赞同楼主的分析:
可以直接驱动LED做钟,做到日误差1秒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过程序上要有一些巧手。
我自己做了一个标准钟含晶振频率测试,只有将准确的晶振频率告诉系统,系统会自己决定时间中断的动态常数,保证钟日差在1秒之内(普通晶振)。
例如:6M晶振,每个脉冲时间是:1/6 us,时间中断为10ms, 每天中断:86400秒/10ms =8640000次,
即使你知道了准确的晶振频率,也不能保证一次中断的10ms一点不差,调整到最理想时,它的最大不可控脉冲数量是0.5个,即1/12 us。
这样算来:日差=8640000次* 1/12 us = 0.72秒。
如果再用一些技巧:可以再减小256倍。这样即使晶振上存在一点温漂,也能做到日差1秒以内。
关键点:1、知道晶振的精确频率。2、在中断时常数上,下点功夫。

网友E:
貌似 晶振两端 应该用 30PF 的电容吧

网友F(2019-12-02):
15F204那3个上拉电阻一定要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