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数字钟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楼主:
动态驱动显示公共极不好找。不拆件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确定数码管极性?又测电路板有关电压,还是不能确定LED数码管极性!
      根据网友提供的方法,用万用表*1Ω档的黑表笔(1.5V正极)接触图片一左上角数码管上排引脚中间脚,红表笔接触这个数码管的其它脚LED段位,发光的不是这个数码管相关段位!却是小时数码管的2-3发光段!而且闪烁。太奇怪了!
      “红表笔接触公共极能发光”应该可以确定数码管是共阳极了?

网友A(2019-01-08):
用万用表试一下便知。

网友B:
查数码管型号最简单。也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用直流电源串联电阻试一试LED数码管的极性

网友C:
如图:红色5V(PNP-E极),橙色(PNP-C极),蓝色(PNP-B),数码管为共阳极。

网友D:
方法很多最笨的办法就是万用表了

网友E:
如果不清楚被测数码管的结构类型(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和引脚排序,可从被测数码管 的左边第 1 脚开始,逆时针方向依次逐脚测试各引脚,使各笔段分别发光,即可测绘出该 数码管的引脚排列和内部接线。测试时注意,只要某一笔段发光,就说明被测的两个引脚 中有一个是公共脚,假定某一脚是公共脚不动,变动另一测试脚,如果另一个笔段发光, 说明假定正确。这样根据公共脚所接电源的极性,可判断出被测数码管是共阳极还是共阴 极。显然,公共脚如果接电池正极,则被测数码管为共阳极;公共脚如果接电池负极,则 被测数码管应为共阴极。接下来测试剩余各引脚,即可很快确定出所对应的笔段来。

网友F:
数码管内部其实就是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打一下管脚,看看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G:
第一种方法,可以拿程序挨个数码管测,第二个方法,那万用表,第三个方法,直接接三伏电源

网友H:
可以查数码管的型号,也可以用万用表

网友I:
如果连这点办法都没有,就很糟糕了。万用表+你的脑子,能解决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清楚被测数码管的结构类型(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和引脚排序,可从被测数码管 的左边第 1 脚开始,逆 ...

可以带电测吗?现在正使用着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试一下便知。

如果能拆下来测,就没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图:红色5V(PNP-E极),橙色(PNP-C极),蓝色(PNP-B),数码管为共阳极。

7805稳压管在左上角呀?你那个右上角的是3极管8550,,,,,,,,,,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方法,可以拿程序挨个数码管测,第二个方法,那万用表,第三个方法,直接接三伏电源

恍然大悟!!!GEM8102BE!!谢谢-------可是这个型号查不到呀?GEM5101BE-1也查不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图:红色5V(PNP-E极),橙色(PNP-C极),蓝色(PNP-B),数码管为共阳极。

这个型号就是查不到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图:红色5V(PNP-E极),橙色(PNP-C极),蓝色(PNP-B),数码管为共阳极。

现在是降压使用+5V降为3.7V,亮度适中,功耗大大降低。。

网友K:
用pwm也可降低亮度与功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连这点办法都没有,就很糟糕了。万用表+你的脑子,能解决问题。

电路工作中数码管都不是典型的直流工作状态。我连公共极都不好判断!应该是上下两列引脚各自中间的那个脚吧?如果找到公共极测量亮段和暗段的电压数值比较可以确定共阴或共阳吗?另外根据“秒点”(两个LED并联)的电压数值0.6-0.8V可以确定LED的正负极(高电位是正极),,,,,,数码管的中间引脚电压都不是典型值呀?

网友L:
万用表通断测试下就行了。pwm控制输出比例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万用表通断测试下就行了。pwm控制输出比例

那就要断开笔画测量电流,根据电流方向判断极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清楚被测数码管的结构类型(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和引脚排序,可从被测数码管 的左边第 1 脚开始,逆 ...

有网友提供的办法很好:用一个红LED并联在常量的数码管某一段,会出现两种状态:亮度变暗和亮度不变暗,从而判断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7805稳压管在左上角呀?你那个右上角的是3极管8550,,,,,,,,,,

就是根据三极管判断的,如果你知道8550是PNP,很显然就是共阳极。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就是根据三极管判断的,如果你知道8550是PNP,很显然就是共阳极。

可这个8550不是接数码管的吧?还是用红LED并联各发光段试试较好

网友M:
查型号看手册,或者用万用表二极管挡去测

网友N:
万用表红表笔接第三个端口(公共端)(上下哪个都行) 黑表笔接同一行的其他位置,如果数码管亮了就是阳极。同理是阴极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万用表红表笔接第三个端口(公共端)(上下哪个都行) 黑表笔接同一行的其他位置,如果数码管亮了就是阳极 ...

这个方法的基础是确定第三个端口是(公共端),万用表的1.5V电压可以使红LED微微发光,刚刚试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万用表红表笔接第三个端口(公共端)(上下哪个都行) 黑表笔接同一行的其他位置,如果数码管亮了就是阳极 ...

基本可以确定是共阳极数码管。但奇怪的是对一段数码管笔画接电发光的却是另外的数码管相关笔画!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万用表红表笔接第三个端口(公共端)(上下哪个都行) 黑表笔接同一行的其他位置,如果数码管亮了就是阳极 ...

你提供的这个办法很好!基本可以确定是共阳极数码管。但奇怪的是对一段数码管笔画接电发光的却是另外的数码管相关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