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超载长途车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电路图画好了,单片机编程没点思路。请求大佬帮助攻

楼主(2019-01-08):
免超载长途车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实训要求:
(1)按键后开启车门后延时10秒自动关闭。开门系统由电动机控制,开门时电动机正转,闭门时电动机反转。
(2)能够自动记录进入车内人的个数,当人数超过50时不再开启进车门;
(3)当车内人员有特殊情况需外出时,只能通过按下车内请求按钮,后门开启才能离开,离开之后记录人数自动减1;
(4)当车内人员未满绿色显示灯亮,正常满员时,车门上黄色显示灯亮;当有超载情况出现时,车内报警器自动报警,同时车门红色灯亮。

网友A:
先分模块将数码管显示,电机驱动,按键扫描,蜂鸣器 这些实现,在考虑实现功能逻辑切换

网友B:
首先你的设计思路欠妥.
第1.判断有没有人进的方式不明确,是刷脸,还是红外,或是记录座位坐下的个数?
第2.超过50时不再开启进车门,那要是车内有火灾或是翻车了,人只能在里面活受罪了?至于数码管显示什么    的,那都有很多例子,不足虑!
第3.那个电机可用一个,驱动做成正反转就行

网友C:
长途车一般都是只有一个门,公交车才是前后两个门,那设计思路就点不同了
还有用的检测方式有弊端

网友D:
记录人数这个是重点也是难点,其他都好处理

网友E:
问题不在写程序上。
你能画出一个原理实现的流程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