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单片机实验:DS18B20和ad采集显示程序

楼主(2019-01-08):
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日 9月 16 2018
rem Processor: ATmega16
rem Compiler:  BASCOM-AVR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2000000
Config 1wire = Portb.0                               '定义BS18B20接在PB0上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a.4 , Db5 = Porta.5 , Db6 = Porta.6 , Db7 = Porta.7 , E = Porta.3 , Rs = Porta.2
Config Lcd = 20 * 4
$baud = 19200
Cls

'Dim SysDS18B20_1 As Byte
'Dim SysDS18B20_2 As Byte

Dim Cgqidi_1(8) As Byte                                    '传感器id1数组变量
Dim Cgqidi_2(8) As Byte                                    '传感器id2数组变量
Dim Cgqidi_3(8) As Byte                                    '传感器id3数组变量
Dim Cgqidi_4(8) As Byte                                    '传感器id4数组变量
Dim Cgqidi_5(8) As Byte                                    '传感器id5数组变量
Dim Cgq_zhuangtai(5) As Byte                               '传感器——状态变量
Dim Xianzai__wendu(5) As Single                            '现在——温度变量

Declare Sub SUAXIN___WENDU()    '声明刷新转换温度过程子程序
Declare Sub FAXIAN_CGQs()        '声明发现传感器过程子程序

Call FAXIAN_CGQs()                 '调用发现——传感器过程子程序
Cls
Waitms 500

Do
  Call SUAXIN___WENDU()'转到刷新转换温度过程子程序
  Locate 1 , 1
  Lcd Fusing(XIANZAI__WENDU(1) , "#.##");"C    DS18B20-1"
  Locate 2 , 1
  lcd Fusing(XIANZAI__WENDU(2) , "#.##") ; "C   DS18B20-2"
  Locate 3 , 1
  Lcd Fusing(xianzai__wendu(3) , "#.##") ; "C    DS18B20-3"
   Locate 4 , 1
   Lcd Fusing(xianzai__wendu(4) , "#.##") ; "C    DS18B20-4"
  Waitms 1500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avcc
  Start Adc
  Dim W As Word , Channel As Byte , B As Single , D1 As Single , D2 As Single                                                '加插 5V 的短路块

  Channel = 1
  W = Getadc(channel)
  b=5*w                       'B = 2.98 * W
  D1 = B / 1023
  Locate 2 , 1
'Lcd  "AD1= "
  Locate 4 , 1
  Lcd Fusing (d1 , "#.###");    "V     ADC"

  Loop
  End

'刷新转换温度过程子程序
  Sub SUAXIN___WENDU()
  Dim Readdata(9) As Byte
  Dim Temperature As Word
  Dim WENDU As Single
  Dim SysDS18B20_1 As Byte
  Dim CGQidI_ As Byte
'启动温度转换
  1wreset
  1wwrite &HCC
  1wwrite &H44
  Waitms 800
  For Cgqidi_ = 1 To 5
    If CGQ_ZHUANGTAI(CGQidI_) = 1 Then
       1wreset
       1wwrite &H55
'匹配总线ID
  For SysDS18B20_1 = 1 To 8
          If CGQidI_ = 1 Then : 1wwrite CGQidI_1(sysDS18B20_1)
          Elseif CGQidI_ = 2 Then : 1wwrite CGQidI_2(sysDS18B20_1)
          Elseif Cgqidi_ = 3 Then : 1wwrite Cgqidi_3(sysds18b20_1)
          Elseif Cgqidi_ = 4 Then : 1wwrite Cgqidi_4(sysds18b20_1)
          Elseif Cgqidi_ = 5 Then : 1wwrite Cgqidi_5(sysds18b20_1)
          End If
       Next
       1wwrite &HBE
       For SysDS18B20_1 = 1 To 9
          Readdata(sysDS18B20_1) = 1wread()
   Next
   Temperature = Readdata(2) * 256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Readdata(1)
   If Readdata(2) > 15 Then
          Temperature = No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1
          WENDU = Temperature * 0.0625
          WENDU = 0 - WENDU
       Else
          WENDU = Temperature * 0.0625
       End If
       XIANZAI__WENDU(CGQidI_) = WENDU
    Else
    XIANZAI__WENDU(CGQidI_) = -255                      '如果传感器不存在则设置为-255度
    End If
Next
End Sub

'查找传感器,总线上必须挂有至少一个传感器
Sub FAXIAN_CGQs()
  Dim SysDS18B20_4 As Byte
  Dim FAXIAN_CGQ As Byte

  Locate 1 , 1
  Lcd "FAXIAN_ CGQ"

  FAXIAN_CGQ = 0
  CGQidI_1(1) = 1wsearchfirst()'开始寻找第一个传感器
  CGQ_ZHUANGTAI(1) = 1
  Incr FAXIAN_CGQ

  For Sysds18b20_4 = 2 To 5
    If SysDS18B20_4 = 2 Then CGQidI_2(1) = 1wsearchnext()
    If SysDS18B20_4 = 3 Then CGQidI_3(1) = 1wsearchnext()
     If Sysds18b20_4 = 4 Then Cgqidi_4(1) = 1wsearchnext()
      If Sysds18b20_4 = 5 Then Cgqidi_5(1) = 1wsearchnext()

'寻找下一个传感器
  If Err = 1 Then Exit For         '错误代码为1则退出循环
    CGQ_ZHUANGTAI(sysDS18B20_4) = 1
    Incr FAXIAN_CGQ
   Waitms 1000
   Next
  Cls
  Waitms 500
  Locate 1 , 1
  Lcd "FAXIAN_ " ; FAXIAN_CGQ ; " CGQs"
  Waitms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