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破解后仍然limit 0800h bytes

楼主(2019-01-08):
程序共计713行,去掉备注大概700行用的51内核,但就是编译不了,编译32的程序就不存在过大编译不了的情况

网友A:
keil  针对51和32单片机  的软件不一样
KEIL_C51  软件不到100M
KEIL_ARM  软件比较大

网友B:
重新破解一次,破解软件的选项选择51

网友C:
破解的时候管理员运行KEIl,填注册码

楼主(2019-02-25):
还是不行,51和arm都激活了,32正常用,51就不可以